[工仪] 拆个给老人家检测碱性电池用的测电池神器BT-168

楼主(2022-01-27):
家里老人经常要知道那些乱七八糟的电池是否还有电能用,用万用表测一下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过老人家不懂得用万用表,刚好看到这个测电池神器,撸了个回来给老人家用。回来就拆了看看,其实就是个表头+电阻。上图。

全英文,可能是个外贸货。

标注了电池电压判断标准,不过没啥用,表头也不显示电压。

侧面还有个9V电池测试接口

里面的表头

贴片电阻

1.5V时指针在绿区的位置。电流较大,有300多毫安,这时电压值比较接近真实使用时的情况。这点就比用万用表测旧电池电压会虚高的要好。

指针黄区上限是1V左右

黄区下限是0.8V左右,低于此值指针就进入红区,电池可以扔了。其实碱性电池黄区也可以扔了。

这个测电池神器做工还可以吧,结构简单,直观易用,很适合老人家使用。几块钱的东西,感觉是近期买到的最有实用价值的电子产品了,呵呵,希望能耐用些。
另,这个产品也有数显版本的,价格贵很多,不过数显给老人家用并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我是拿老式手电筒的灯泡来测试,让灯丝不亮或者微微发红的电池就没必要用了。

网友A:
本来还可以用半个月,但经这么一测,电池就要提前退休了。

网友:
哈哈,还有这种神器啊,怕老人不会用万用表,嘿嘿。

网友:
万一用的是镍氢电池,这下可以都扔了

网友:
不如南孚的那个嘛

网友:
还不如整几个红黄绿led

网友:
黄区的,换石英钟上,再用2,3个月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自己做一个哈哈,反正表头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来还可以用半个月,但经这么一测,电池就要提前退休了。

        你的回复让我想起了儿时一件有意思的事。我父亲原来是个修电器的,这也是我喜欢这些东西的原因吧。小时候去帮父亲去联社(暴露年龄了)买电池,父亲嘱咐我不要让店员用灯炮试啊,费好多电!因为他听说“试一下,收音机少用一天”!因为那时候联社在卖电池的时候,怕有问题退换,都用手电的灯炮给电池试一下看有电没电,那时候也不懂就照父亲要求的做,在联社高高的柜台前嘱咐店员不要用灯泡试电,现在还记得店员那个差异的表情,现在想起来还真挺搞笑的!        那时候穷人过日子真是极致了!现在计算一下,小手电灯泡的参数是2.5V 0.3A,用一节电池电压肯定不够,所以就算他200MA,试一下算一秒钟,接到20MA的收音机上,也就多用个10秒20秒的,而且能防止买到没有电的旧电池,这个试验保险其实挺划算的,但那时候人就是那么愚昧!别人武断的一个定义,自己就轻信起来!
        现在这个社会上其是还是会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人们特别容易相信一句似是而非的判断和定义!喜欢用别人的断言代替自己的思考!这个也许是我们这个社会进步很慢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还可以用半个月,但经这么一测,电池就要提前退休了。

哈哈,确实如此。
不过家里最常见的情况是,过一段时间抽屉里就有好多碱性电池乱七八糟丢在那里,不知道哪些是还有较多电的,哪些是已经没啥电的,其实就是希望他们赶紧清掉一些时间最久的旧电池。

网友:
多买几对南孚,它一般会送一个这种检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还可以用半个月,但经这么一测,电池就要提前退休了。

温总的精彩回复

网友:
以前的金霸王电池,电池上好像是一个加热带的触点,根据程度可以直接看电量的,可惜后来取消这个设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回复让我想起了儿时一件有意思的事。我父亲原来是个修电器的,这也是我喜欢这些东西的原因吧 ...

我小时候大人还告诉我换电池时不要同时捏电池两端,人体导电,那样拿着会消耗电池的电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本来还可以用半个月,但经这么一测,电池就要提前退休了。

我就不懂现在啥还能300m A?小孩玩具么?用电池的除了遥控就是时钟

网友:
京东刚整了个红包,打算买个,数显才11块多

网友:
一起玩四驱车,大佬们教过将没电的电池砸瘪然后晒一晒,又能跑一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不懂现在啥还能300m A?小孩玩具么?用电池的除了遥控就是时钟

有些带小电机的。
例如那些自动出洗手泡沫的机器,放碳性电池都不能启动。

网友:
舔舔就知道有没有电。。
快没电了,拿出来咬一口还能继续用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