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西部数据SN620 nVME 3.84TB企业级固态拆机

楼主(2022-01-27):
西数sn620拆机

网友:
西数用闪迪颗粒,马牌主控整体不错。

网友:
导热胶没除去差评

网友:
Made in Malaysia,闪迪颗粒也是马来西亚产(估计是在Malaysia封装)。不知道是eTLC是eMLC颗粒
  镁光的缓存芯片。
  钽电容【掉电保护】阵列。
  企业级SSD该有的阵容基本上都全了。

网友:
看上去感觉很牛B的样子

网友:
企业级我一般只选intel

网友A:
大公司裏存儲淘汰下來的SAS硬盤,可能就是洋垃圾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公司裏存儲淘汰下來的SAS硬盤,可能就是洋垃圾了吧。。。

是咯。深圳华强北称这些叫“ 大船货 ”。

网友:
15139 256GB不错啊,就不知道带锁吗?

网友B:
  我的问题是:【掉电保护】阵容用钽电容更好还是用传统的电解电容更好一些??

网友:
用料很好,要求很高可靠性,价格比机械硬盘贵多了。咱们家用固态硬盘电路板占比,普遍缩小,担心系统数据不稳定,得考虑加机械硬盘随时备份系统。

网友:
银子给够,东西就是不一样

网友:
企业级固态,里面不错,外壳什么材质?

网友:
同价位差了,还是怀念牙膏的

网友:
这个怎么接普通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问题是:【掉电保护】阵容用钽电容更好还是用传统的电解电容更好一些??

楼主是行家,只是把知道进行交流。
钽电容好,首先是温度特性好,尤其经常读写或者长时间开机;其次储电放电特性好。
但是有个大的缺点,容量不能做大!大的要并或者用普通耐高温低阻

网友:
壕,我是不舍得买这么贵的硬盘,用个牙膏厂750就很知足了。另外,尾部那个小接口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公司裏存儲淘汰下來的SAS硬盤,可能就是洋垃圾了吧。。。

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SAS盘,这是U.2(SFF-8639),普通家用机可用,因为走的是PCIe通道,可以用转接线或者转接卡直接识别并且可以当启动盘的。

网友(2023-09-16):
88ss1087是4核R5核心的吗?官网都查不到规格

网友(2024-08-23):
这导热硅胶涂的跟不要钱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