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腾达AC6拆机 螃蟹方案 不知道能不能刷点什么

楼主(2022-01-27):
比同价位TP还是好点 起码带散热片 有外置功放 但是有线接口全部百兆 千兆无线 搞不明白这种路由器存在的意义 只能想办法刷机看能不能搞搞链路聚合或者多wan口什么的提提速了

网友:
先不说螃蟹有没有固件刷,这种百兆路由器估计交换机就100M,叠加也没得叠加,还是算了吧

网友:
支持ap的话,做ap用还凑合吧。

网友:
螃蟹无解,100m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