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一个测mos管导通内阻的东东

楼主(2022-01-27):
利用电池内阻仪,打个4层板,4线测mos内阻,一次只能贴一只mos,任意一个焊盘都是4线制测量法。
嗯,这次免费打4层板又是给了6片,真不错。
测量结果符合PDF的参数,是真管子。

网友A:
楼主是不是X宝假芯片买怕了?才做的这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X宝假芯片买怕了?才做的这个呀

毕竟买到过,尤其是标着全新的

网友B:
为啥不贴一个8PIN测试座?

网友:
实用的好东东

网友:
引用 楼主:
毕竟买到过,尤其是标着全新的

X宝10店九假,还有一家就卖翻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贴一个8PIN测试座?

测得加上接触电阻

网友C:
MOS要焊上测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要焊上测有点麻烦

焊上测的准,不行焊可以直接按住测

网友D:
1035+好像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35+好像用不了。

接口换下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焊上测的准,不行焊可以直接按住测

应该设计成类似编程器的插座那种结构,焊接的确太麻烦,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设计成类似编程器的插座那种结构,焊接的确太麻烦,不方便。

mos封装种类太多,而且没有这么多种插座,而且插座会测偏大。

网友F(2023-02-21):
楼主的制作不错,不过要是测试量大的话焊上焊下的挺不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制作不错,不过要是测试量大的话焊上焊下的挺不方便的。

按上面就好了

网友:
着小玩意倒是可以弄个,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用得到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提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