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拆修科智移动电源取坏芯并均衡电压

楼主(2022-01-27):
『X折腾』拆修科智移动电源取坏芯并均衡电压
修充电宝是个比较繁琐的过程,并且花费时间比较长,当然。。根据现有工具的配合是这样的。。
舍友老婆弟弟的充电宝,遗留下的,说有问题

怎么说怪异呢,反正就是充不满

最后冲到82的电量,整个充电宝发烫

拆开,去除电路板

电路板用料还行,直接插电显示100c的电量

拆下电池,分组测量电压,一开始是分两组,4个,用切割片分正极,测量每个电池电压,测出两个电池有异常。。

分除异常电池

剔除

反复充放电几次后装机

整合后充放电几次,可以充满了,试下可以给手机充一到两次

其实也就是两个电池衰减后拉低电压,充电板以为没充满就一直充,导致了电池发热。。
真是有些恐怖。

网友:
看到这种蓝皮电池顿时不爽了,又是劣质电池惹的祸了。

网友:
充不满发烫,一般都是有单节电池不好。

网友:
电池的一致性不行

网友A:
楼主 我有个小米的充电宝 能充不能放电  无法输出,新的啊
不知道怎么能修好

网友:
4x2电池布局充电宝我也有,担心中间正负极碰一起短路,尽量加绝缘。尽量把电芯拆成单节,一节一节充电,挑出发烫,只留下能充满。

网友:
电池倒是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有个小米的充电宝 能充不能放电  无法输出,新的啊
不知道怎么能修好

积分商城不是有个商家一直卖板子吗?找他买一块直接换。

网友B:
感觉不对呀,电池并联,只要有一个充满了充电板检测到电压应该就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对呀,电池并联,只要有一个充满了充电板检测到电压应该就停了。

这个充满的会不停地给有问题的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对呀,电池并联,只要有一个充满了充电板检测到电压应该就停了。

你算一下有一个亏电的话,怎么样都充不满的好吧

网友:
其实电池是不是都不行了,只是那两个衰减的更厉害

网友(2022-12-11):
楼主这电源的主控芯片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