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买了一批玉米灯,虚标严重,拆开看看

楼主(2022-01-27):
12W的灯,测了一下只有不到6W。

网友A:
功率是上去了。

亮度是否同步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是上去了。

亮度是否同步上去了?

亮度肯定上去了,不上去才有鬼了
比较看看上面两个测试功率的照片,可以看到亮度

楼主:
驱动是BP2861,晶丰的方案

网友B:
虚标的寿命长一点,不然灯珠损耗太快,你亮个15分钟,再摸摸玉米灯,是不是很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标的寿命长一点,不然灯珠损耗太快,你亮个15分钟,再摸摸玉米灯,是不是很烫手? ...

我用来做人体感应的路灯,最长亮30秒,散热无所谓

网友:
这种玉米灯足功率用不住,除了散热还有光衰的问题。

网友:
不要太亮了,寿命可以长点,很多LED灯都说超亮,实际控制不好寿命短,

网友:
杂牌的基本都虚标,特别是那种销量巨大的

网友:
虽然是虚标,但比那些用高压灯珠的球泡好多了,至少还可以自己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