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内阻测试仪拆机来了(nicjoy brt808)

楼主(2022-01-27):
是不是很眼熟?

卸甲之后才想起来没拍屁股,后补的

显示屏固定在前壳,插针连接

220109的主板,211112的电池,523450规格1000maH

粗略数了数有11个ic,电路板上编号都到u17了,仔细找了一下,还有几个3脚的ldo。

核心STM8单片机

ch340,usb转串口,前期就是缺这家伙

mc34063,dcdc降压
除了单片机,全国产了
这玩意集成度似乎有点低,要大幅度降价得等哪家做个牛屎专用出来。

版本

界面

网友:
测个电瓶来看看

网友A:
这么多芯片,竟然都没有抹除型号标志

网友A:
接楼主宝地请教一下坛友:内阻仪和容量测试仪,如果只选一个,哪个比较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楼主宝地请教一下坛友:内阻仪和容量测试仪,如果只选一个,哪个比较重要? ...

我个人觉得容量测试仪重要些。内阻小不代表容量。电池关键是容量。遇到很多10几毫欧内阻的电池放不出多少电的情况。

楼主:
测容量费时间啊,同一个电池内阻和容量成负相关,知道标准内阻可以推测个89不离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芯片,竟然都没有抹除型号标志

这一点非常难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芯片,竟然都没有抹除型号标志

也是抄的别人的吧,所以就懒得打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是抄的别人的吧,所以就懒得打磨了

是否抄别人的就未可知了

网友C:
好用吗?测试范围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测容量费时间啊,同一个电池内阻和容量成负相关,知道标准内阻可以推测个89不离10 ...

麻烦帮忙推测下53mΩ的18650,容量有多大?
8.2m欧姆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麻烦帮忙推测下53mΩ的18650,容量有多大?
8.2m欧姆的呢?

你得参照新电池的参数
比如18650,新的时候容量3000maH,内阻35mΩ,现在53了,估计还有2600,不要强迫症。
另外内阻8.2mΩ的是18650?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用吗?测试范围呢?

没用过别的,测试了手上的一些电池,和官方数值能对应。
范围电压到100,阻值2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得参照新电池的参数
比如18650,新的时候容量3000maH,内阻35mΩ,现在53了,估 ...

lg

网友E:
引用 楼主:
测容量费时间啊,同一个电池内阻和容量成负相关,知道标准内阻可以推测个89不离10 ...

测了一百粒18650,内阻20-30,容量从45-1980mah不等,相信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了一百粒18650,内阻20-30,容量从45-1980mah不等,相信哪个

这就超过我的认知了,容量几十内阻才几十,那是内部短路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lg

LG的动力电我也买过,容量下降特别快,可能买到假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别的,测试了手上的一些电池,和官方数值能对应。
范围电压到100,阻值200 ...

范围电压到100,阻值200

啥意思,没看懂。

网友:
原理上全电路欧姆定律就可以测电池内阻,这么多个螃蟹显得太复杂了。

网友:
都有哪些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