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扳手初速过快是无级变速开关的问题么?

楼主(2022-01-27):
入手了个富格电动扳手

便宜倒挺便宜,还是无刷的,应该算是目前最便宜的无刷扳手了。

但是如图所示,无级变速开关按下到一半行程才开始转,初速还很高,搞得只能打螺栓,拧螺丝的话不小心就打花了,本来想淘汰电钻呢,这下也搞不了。
问下怎么能让它从初速很慢开始转?换无级变速开关行不行?

网友:
不行的,主要是扭力改不了,还是依然会拧花螺丝。。。电钻有可调扭力特点。

网友:
冲击扳手永远当不了冲击起子 为什么?看我发的视频 再仔细试试你的电动扳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5947-1-1.html

网友:
这个本来就没法取代电钻的啊,一个扭力有问题,一个同心度有问题,客串下冲击批还可以,当电钻用太难为它了

网友:
电动扳手与电动起子两个东西好不...

网友:
我的5733p 350N 上木螺丝一点问题没有 也很好控制 毕竟有感无刷 转速高低差距极大而且好控制 肯定不需要小的什么7.2 12V的冲击起子 只有空间不够大的时候会烦一点

网友:
无感无刷就这样,要先转起来

网友A:
转速低没法冲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低没法冲击吧

不要他冲击,就要转速低,好打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他冲击,就要转速低,好打螺丝

冲击不冲击是没法控制的,调速开关倒是可能有问题,也可能正常就是这样的,看造型跟我买的雷力迅是同款,最低速也是有点快的,会冲击
这些便宜货用的都是无感无刷,你懂的

网友B:
锂电钻有3级行星齿轮减速,这种板子只有1级减速,当然快了,结构上决定了不能慢了,我也有这种无刷,感觉初速也是太快,不适合拧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电钻有3级行星齿轮减速,这种板子只有1级减速,当然快了,结构上决定了不能慢了,我也有这种无刷,感觉初 ...

初速快是因为成本问题,在用博世的电动扳手,可以转得很慢,电动扳手不是靠马达减速带来的扭力,主要是靠冲击块带来扭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钻有3级行星齿轮减速,这种板子只有1级减速,当然快了,结构上决定了不能慢了,我也有这种无刷,感觉初 ...

我觉得还是有感无感的问题,有霍尔的控制板低速性能好一点。

网友:
为了省成本,要控制选牧田的电扳手要多少给多少

网友:
我也有一把雷力迅的,同样初速太快。而单位用的大艺初速可以很慢,没拆过机,无法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