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惊险刺激!平板换电池

楼主(2022-01-27):
山寨大牌“酷比魔方”iwork8后期版本平板自带的电池居然被高强度双面胶牢牢粘死?不让我换,要我买新?不存在的!!!

移植保护板

网友:
加热台预热啊,撕破很危险。。。。

网友:
楼主是第一次拆吗?这种平板,电池都是用双面胶固定在上面的,要拆的话,建议把电池放3V(伏)以下,不要放到彻底没电,如果拆下来没坏,可以再次利用,电池放电到电量很低,这样可以降低锂离子的活性,降低换电池的风险

网友:
不说怎么拆,请问刺激在哪?

网友:
我有个充电宝,电池被我拆破了,一股怪味,我用透明胶粘了一下,接着用,后来怀孕了

网友:
我砸过手机电池,用石头砸的,立马就冒烟了,但是没爆炸。用吹风机吹电池,吹到烫手,胶就熔化了,就容易拆了

网友:
又是一个不拿电吹风加热就直接扣电池的,我也犯过这种错

网友:
惊险刺激?
没有看到啊

网友:
你的相信除了加热的方法之外,还有一种最快速的方法,那就是大力出奇迹,哈哈

网友:
加热一下再拆

网友:
后背电吹风吹到烫手,很容易就拆下来了

网友:
哦同款平板电脑也用过了,屏幕和电池耐用性都不怎么好了。

网友:
先让加点儿酒精,再撕电池就容易多了。

网友:
当年给一个同事换手机电池,脑残用镊子撬了撬电池边缘,正巧挤破外皮了,闪了点火花。特么没吓死我。还好就一点点。真得万分小心

网友:
用料比荣耀平板5细长主板好些,Android加win双系统。换电池通常要电吹风加热,不干胶变软好取出,也可以配合塑料拆机棒,一点点弄底胶。

网友:
手机电池被割破然后火花四溅燃烧了的路过……

网友A:
锂电池不怕高温,怕挤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不怕高温,怕挤压

那很多锂电池行车记录仪,锂电池爆掉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