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继续折腾微硬盘播放器,有些新发现。

楼主(2022-01-27):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3515-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4103-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4156-1-1.html

前面大致折腾过程看上述三贴。

下面接着说,大佬提供罕见的Vista,抱着不死心的想法。再折腾一次,不出所料,播放器的管理程序能够成功安装,但对识别CF卡没有帮助。微硬盘识别无任何困难。

本来就想到此结束了,按大佬的说法,应该就是CF卡不能兼容。但这个兼容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是不太明白。

昨天,我把曾经作过镜像的5G微硬盘用DG删除了分区,然后鬼使神差,又插到了播放器上,开机,居然还能正常识别运行。这是啥意思??DG已经做了操作删除了分区??我把播放器插到vista的系统,的确能识别。我又想不明白了。我把原机的6G微硬盘和删除分区的5G微硬盘分别用读卡器看了一下,都不能正常显示是一个存储设备。但是可以用DG看到是磁盘,只是6G的微硬盘能看到FAT32分区,而5G是一个未分区的。也就是它们不能作为一个单独的存储设备存在??

难道neeon这个播放器的板子上有一个存储空间,存储了固件?微硬盘只是一个存放文件的空间,那有个问题,怎么就不能识别CF卡呢??

又找了一下资料。意思是说,
CF卡的存取方式有三种:PC Card Memory模式,PC Card I/O模式,True IDE模式。

有些播放器支持的存储设备如微硬盘设置的是本地磁盘模式,必须采用支持True IDE模式的CF卡才可以用。而且出厂设置要设置在fixed disk上

那么请问各位,怎么才能知道手里的CF卡到底能不能支持True IDE模式??用什么软件能检测??

楼主:
播放器电路板如下,各位大佬看看有什么奥妙。另外,发现这个播放器不是满针的插针,而且缺了几根针。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缺针的位置,不知道是不是看得清,

网友A:
这是什么?播放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播放器?

2005年发布的zen neeon播放器,比较老了,而且结构挺特殊的

楼主:
在用微硬盘运行的时候,发现微硬盘不是一直在运转的。开机是会运转,读取一首歌或者一段音频,会有一个延时,然后就不转了。这个时候正常播放,微硬盘是没有动作的,如果短时间的快进快退,微硬盘也没动作。跳下一首,微硬盘就会响应然后有个延时。
我估计创新可能是在电路板上做了一个类似RAM的结构,用来暂存数据。也就是微硬盘真的是像PC当中的使用方式。读取微硬盘内一段数据存在RAM内进行播放,一般的短跨度的快进快退操作都不会激发微硬盘的响应。这可能也是当年存储芯片太贵,厂家做的权衡

楼主:
我有些奇怪的是CF卡本身具有PCMCIA-ATA功能,为什么我手里的CF卡就不能支持???难道是一块假卡?

都说金士顿假卡多,但手里这块的确看不出真假来,容量看不出问题,作为存储卡使用也正常。难道还要拆开才能验真假?

网友B:
别管那么多,你去买wd的工业卡就可以了。要么就是买明确的可以启动的cf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用微硬盘运行的时候,发现微硬盘不是一直在运转的。开机是会运转,读取一首歌或者一段音频,会有一个延时 ...

2楼首图不是有个 32MB 的SDRAM嘛.
这个RAM真挺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楼首图不是有个 32MB 的SDRAM嘛.
这个RAM真挺大的了!

我也看到那个32M的RAM了,估计这是当年为了应对微硬盘速度偏低想的办法,微硬盘运行一次读取30M以内的文件到RAM,由RAM来播放。实际微硬盘在读取时还是有延时的。而且微硬盘如果一直运转很有可能电池也扛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管那么多,你去买wd的工业卡就可以了。要么就是买明确的可以启动的cf卡。 ...

我感觉也是这个问题,查了资料,2008年以后,很多CF卡开始支持SATA协议,不再支持PATA,而外观却没有变化,一般相机之类的设备又不需要CF卡来启动引导。估计也就是工业级的卡保留了全部的协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