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跟风做骨传导助听器(MAX9814+PAM8406+TP4056)

楼主(2022-01-27):
老父亲89岁了,听力不行了,平时交流很困难,买过几只廉价的助听器,也不爱戴了,由于接受到外界的刺激越来越少,感觉也有点痴呆了,看着好多坛友做助听器,也萌发了做一个助听器的想法,先搜集资料,锁定了两个方案。

方案1:TDA2320A,据说效果不错,也超级省电。
方案2:MAX9814驻极体咪头拾音放大板,制作相当简单,接线就响,强大的AGC,突发声音也能很好的抑制。

在等待材料的过程中,突然一个想法闪过,骨传导是不是更适合呢,于是就又买了一块PAM8406功放板,TYPE-C接口的TP4056充电板是原来就有的,再买副骨传导耳机就行了,但是,选择耳机的过程很郁闷,一度差点放弃!考虑到骨传导耳机功耗巨大,又怕有延时,想买个有线的,网上几乎都是蓝牙的,心想,随便买个便宜的,拆掉电池跟蓝牙板,很容易改造成有线的,随便找了一款人气很大的,就下单了,货到了,根本不是骨传导,就是一个小喇叭,原来,网上廉价的所谓骨传导耳机,绝大部分是假的,美其名曰骨传导,实际上就是一个不入耳的小喇叭,但是都标着骨传导,真是挣钱无底线!网购无果,去本地最大的电子市场看看,实体店总不能骗人吧,带着这种幼稚的想法到了市场,几十到一两百块的所谓的骨传导,无一例外的都是小喇叭的,市场里真正的骨传导都是上千的,实在不行就考虑不做骨传导了。
正当选购耳机无果的时候,网上看到有人用iPhone线性振动马达改造成音箱,随便在桌面、纸壳子上一怼,就能发出音乐,用这东西做骨传导耳机应该也不错,说干就干,马上买了几个iPhone7p的线性震动马达,本来想固定在眼镜腿上,后来发现不好固定,也不美观,正好有一个线坏了的耳机,用它来改装。可怜我的森海塞尔,沦落到了被改装的地步。改造的骨传导耳机佩戴时,不扣在耳朵上,扣在耳朵眼前边的骨头上就行呀。

由于MAX9814先到了,接上线试了试,效果出乎预料的好(放大板的输出记着串一个耦合电容再接耳机或者下一级功放,否则可能工作不正常,电容不用太大,反正老人也听不到低频,大于10微法就可以)。增益端子G接Vdd,选择40db,接上耳机,感觉音量刚刚好,真的很灵敏,很远处的微弱声音也能听到,当然安静时噪声也是有的,噪音不很大,可以接受。A/R端子是做什么用的?查说明书,A/R端子是选择AGC启动与释放时间的,该脚悬空时,效果就挺好,该端子到底有什么用呢?说明书上说,该脚悬空的时候,时间比是1:4000,接正极的时候,时间比是1:2000,接地1:500,于是敲桌子、大声喊叫,也听不出个所以然,用手摩擦PCB板,感觉发出的唰唰的噪音有点区别,接地的时候,唰唰的噪音比较沉闷,感觉更好点,于是该脚接地。MAX9814效果令我满意,电流不到4mA,1000mAh的电池即便不关机也能工作10天,TDA TDA2320A功耗低的优点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遂放弃TDA TDA2320A方案,集成块压箱底了。

iPhone线性振动马达到了,改造,装上功放块,试机,感觉被泼了一盆冷水,改造的骨传导效果奇差,接上助听器几乎感觉不到骨传导的声音,把耳朵眼用手堵上,能听到近距离的声音,微弱的声音听不到,因为频响的原因,噪音几乎完全过滤掉了,总之,听力正常的人使用,跟用普通耳机相比差的太远了,是改造的骨传导耳机出了问题吗?不知道,耳朵正常的人听骨传导效果很差,可能是因为耳朵眼不堵上,能听到正常的外界的声音,骨传导耳机的效率又很低,听到的声音又相同,感觉大脑有可能自发的把来自骨传导的声音给过滤掉了,老人听听不到正常的外界的声音,只能听到骨传导耳机的声音,会不会效果挺好呢?于是保留了两个插孔,一个用来插普通耳机,一个用来插骨传导耳机,让老人有个选择,如果老人觉得普通耳机效果就可以的话,那就把骨传导功放拆掉(电源线剪掉就行),骨传导耳机功放可是耗电大户,平时电流二三十mA轻松过,电池只能用一天,如果拆掉骨传导,用10天应该没问题。如果老人觉得骨传导耳机跟普通耳机效果差不多或者更好,节后就再买一个坛友推荐的100多块钱的、有线的、真正的骨传导耳机改造一下,看看真正的骨传导耳机效果是否更好,这几天好多快递都停了,不能再买东西了。

为了使用方便,水银开关是必须的,立起来通电工作,正面向上放平,断电。水银开关安装其实还是有点小技巧的,如果不分正反面,放平,不一定断开,所以把水银开关跟水平面安装要有一个角度,正面向上的时候,水银珠滚下去,断电,立起来接通,当然,这样做了以后,就分正反面了,反面放平,水银珠还在导通状态,不会断电的。
这一两天去父母那,让老父亲试戴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经老人试用,觉得普通耳机效果比自制骨传导耳机效果好,于是剪断了骨传导功放板的电源以节省电力,制作骨传导助听器失败

网友A:
老年人主要问题是不喜欢带耳机,宁愿听不见
之前给外公买过一个,不愿意戴,主要是这种东西戴着确实也不太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年人主要问题是不喜欢带耳机,宁愿听不见
之前给外公买过一个,不愿意戴,主要是这种东西戴着确实 ...

先用头戴式的不入耳的耳机试试,入耳的耳机确实不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用头戴式的不入耳的耳机试试,入耳的耳机确实不舒服

头戴的更不愿意给你戴了,而且干活之类的怕掉,只有完全能扣在耳廓上的骨传导估计还行,就是不知道电池能用多久,要是用不了一天就要充电的话估计还是不行

网友:
买硅胶自己倒模

网友:
没错
硅胶很便宜
而且倒模的过程可以加深亲情

网友B:
网上比较好的,韶音,也才千把块钱,如果条件允许,这么大岁数的老人添置点物件也算尽尽孝心,但是亲自手动做,更能体现亲情。量力而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用头戴式的不入耳的耳机试试,入耳的耳机确实不舒服

头戴式的夹头,不如入耳式的舒服

网友:
似乎这种效果还可以:

价钱不算太贵。
但是如果老人不想用的话,多好的助听器都是没有什么用的。

网友:
老年耳聋是感音性耳聋 是对某一个频段音感受迟钝, 助听器要具有调节频段增益的功能,也就是街头助听器店说得适配,需要医院测试听力频谱 看耳朵听力对哪一个频段感受不灵,有针对性的调节助听器的对应频段增益。自己要有能力设计频段增益电路。自己能做出来的都是普通全域音频放大器,佩戴试听会感觉需要的频段听力减低 不要要的频段震耳欲聋。

网友C:
请问MAX9814的输出串联一个大于10微法的电容后直接连接普通耳机,不加功放,对于耳聋者声音足够大吗?另外,应该是9814的输出并联大于10微法的电容吧?我是耳聋者,曾经用9814直推普通耳机,声音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MAX9814的输出串联一个大于10微法的电容后直接连接普通耳机,不加功放,对于耳聋者声音足够大吗?另外 ...

输出串联一个电容再接耳机,隔断直流,防止干扰9814的正常工作,如果觉得声音小,可以考虑换个耳机试一试,或者加一级功放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MAX9814的输出串联一个大于10微法的电容后直接连接普通耳机,不加功放,对于耳聋者声音足够大吗?另外 ...

我觉得给自己做应该更容易,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做调整,比如补偿频响,调整音量,选择不同的耳机等,给别人做,不能得到准确的反馈,正常耳朵跟老人的耳朵差别巨大,往往是猜别人的需求,不容易做出满意的效果,最后的结果是以能正常对话为标准了

网友:
头一次听说这叫骨传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网上比较好的,韶音,也才千把块钱,如果条件允许,这么大岁数的老人添置点物件也算尽尽孝心,但是亲自手动 ...

你说的韶音不是助听器,只是一个骨传导耳机

网友:
先点个赞。但是,照片还是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韶音不是助听器,只是一个骨传导耳机

对,韶音确实是耳机,但是外接个收音的设备应该效果也不错,就是有点贵了、、、

网友:
自己也会有变老的一天,先收藏。

网友:
有心了  为你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