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5B+/17B+ 校准手册

楼主(2022-01-27):
分享一个福禄克15/17+校准方法
校准很简单,个人基本上也能搞定!

网友:
这要是让我校准
我能校准成一点都不准

网友:
自己校这个表还是有点困难的,不像电位器调整的可以比对高位表,源可以带个零头。数字校准要求输入信号得是整数,直流基准可以外接分压。交流源本身就不好找了,信号源+分压器勉强可以替代。100uF的标准电容不容易找,如果有电桥也还是能做出来的

楼主:
有个精度好点的稳压电源可以搞出3V  3A  30mA,信号发生器可以搞出3V交流电压,找个精度好点的100uf电容!用精度好点的四位半或者更高精度的表,比对一下,调出个整数值,校准三位半的15/17B+还是可以的!

网友A:
请问有没有老款不带加号的校准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没有老款不带加号的校准手册?

有,我截图给你,

楼主:
福禄克17B校准

网友:
谢谢大神分享,我给朋友转发了你的分享,希望他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