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的维持充电时间设置多长比较合适?

楼主(2022-01-28):
这两天想用CN3085做个镍氢充电器,准备用200mA的慢充,不知道维持充电时间设置多长合适?暂时想设置成1小时,不知道合不合适?有有经验的坛友吗?

网友A:
还是看你的电池容量
一般电池充满后再充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网友B:
做出来不好用,去买cs2a之类的充电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出来不好用,去买cs2a之类的充电器吧

索尼的我有,会挑电池才想自己做一个。
为啥会不好用?本来就是专用充电芯片,比傻充总要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看你的电池容量
一般电池充满后再充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谢谢,那就设置1小时左右吧,应该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oshwhub.com/cbng/qcc5125 伸手党

我用的CN3085,不用电感,不用二极管,电路和TP4056基本通用,改装更方便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索尼的我有,会挑电池才想自己做一个。
为啥会不好用?本来就是专用充电芯片,比傻充总要好吧 ...

cs2a大部分只挑不是低自放电池,我的cs2a一直用的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cs2a大部分只挑不是低自放电池,我的cs2a一直用的还行

之前还好,包括倍量的垃圾电池都可以,最近是有几节电池老化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s2a大部分只挑不是低自放电池,我的cs2a一直用的还行

这是说的索尼cs2a充电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说的索尼cs2a充电器吗?

对,字数补丁

网友E:
复制粘贴他的资料
(4) 确定维持充电时间 如果单节镍氢电池最高电压设置为1.45V/节,一般情况下在维持充电阶段需要继续补充电池容量的60%,才能保证电池充满。由于维持充电电流为恒流充电电流的60%,维持充电时间为C/ICH,其中,C为电池容量,ICH为恒流充电电流。根据维持充电时间,可以确定CN3085第6管脚定时电阻和定时电容的乘积。在选择第6管脚定时电容时,如果需要使用贴片陶瓷电容,考虑到电容的电压系数效应,电容值最好为1uF或2.2uF,尺寸应该为0805或1206。

假设电池是1000毫安时,恒流充电电流为200毫安,根据上面的维持充电的时间公式,是不是就是5小时了。反正我是糊涂了,既然直接除,那么还提什么60%?
有高人出来解一下惑么?谢谢

网友F:
镍氢电池判断充电饱和的方法是检测温度和-Δv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镍氢电池判断充电饱和的方法是检测温度和-Δv来判断

这贴暂时只讨论CN3085的维持充电时间,不讨论其他判定方法,因为只有一个芯片,它也判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复制粘贴他的资料
(4) 确定维持充电时间 如果单节镍氢电池最高电压设置为1.45V/节,一般情况下在维持充电阶 ...

这是哪里看来的资料?他这个60%的数据哪来的?维持充电要补60%?那恒流充电的时候在干嘛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哪里看来的资料?他这个60%的数据哪来的?维持充电要补60%?那恒流充电的时候在干嘛哦? ...

数据手册的第12页,非常不好理解,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据手册的第12页,非常不好理解,不过

我下的手册是1.1的,反而没这段了,一共就只有12页了

网友G:
设置成8小时,镍氢过充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设置成8小时,镍氢过充没事

谢谢,我还是按手册来吧,估计起码要5小时以上了

网友:
cs2a已经不生产了吧,市面上都是年头旧的老货/冒牌假货,有靠谱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