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开29F64B2ALCTH1出现2种容量

楼主(2022-01-28):
2258xt开29F64B2ALCTH1出现2种容量
29F64B2ALCTH1 id是89c40832a600 说是乱打的标,有说32g的 又有64g的我用同一个开卡软件,第一次无疑开出了60g的盘,后面无论如用通样的颗粒和主控都无法开出60g,只能开出30g
软件用SM2258XT_B17A_PKGR0626A_FWR0522A0,请大神指点,
另发现ps3111的固态也有同样的29F64B2ALCTH1颗粒开出60g的,自己试开提示容量错误,选择自动开出30g

网友:
这玩意也不知道是谁打得标
那个稳定就用哪个呗
尽量容量大点

楼主:
现在是想知道是怎么造成的这种情况,如何才能任意选择

网友:
坏块太多开不出60G吧

网友:
我一个坏盘SA400S37-240G ,29F64B2ALCTH1X4,今天就是用这个版本开卡成功的(试验了十几个其他版本都不行),开出来还是正常的240G。重新分区、格式化,安装系统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