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个联想笔记本电池 Lenovo 45N1754

楼主(2022-01-28):
联想Think E450笔记本电池,不插适配器开不了机。买了新电池换下。旧电池拆了瞧瞧。拆下的电池

待机时间看额定容量吗?

反面

刀片切个缝,撕掉一块

两并三串结构

反面

LG的电芯

保护板

没电了

用万能充充电试试

网友A:
淘汰电池给台灯用正好哈哈

网友:
这种电池一般也就是一两节损耗厉害,其他的剩余容量还挺大的,给灯、钟、玩具用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汰电池给台灯用正好哈哈

是的,目前只有一组有电

网友:
三串2并,按现在来讲应该能做到5AH

网友B:
拆掉一断电电池保护板就锁了。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一断电电池保护板就锁了。无用。

保护板没用扔掉,电芯有用啊。

网友:
土豪金电池,很不错啊

网友:
美保护板还别这样直接充电芯的,太危险了。。。

网友:
有两台这个机器,放了2年,电信损耗都在2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