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只坏掉的阿牛

楼主(2022-01-28):
这个R牛原来初级电阻是60左右,一只没通电,最近想试试看看能不能用,谁知道通电后
不是哞哞的叫,而是学老鼠吱吱的叫,TM叫着叫着紫气东来,一股青烟冒了出来,羽化成仙了

再看初级电阻增加了10来欧姆

尼玛,红烧牛肉啊!干脆拆了,整个牛杂汤算了

初级、次级接头

次级接头

把线都剪掉

绕的还挺工整的,这是次级线圈,次级是双输出,是不是一个轴上一个输出线圈呢?

拆掉次级

中间的屏蔽层

这个也是屏蔽带

初级在这里面,这么说来R牛绝缘不错哦

胶封了,基本很难拆开,来个恶意拆机,一个轴里的初级烧了
剩下另一轴倒是看着没事

网友A:
快过年了,楼主开始宰牛过肥年了。哈哈哈。

网友:
烧的去掉看看,这是击穿?有个大的扔后面,线圈应该也好不到那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过年了,楼主开始宰牛过肥年了。哈哈哈。

杀牛宰羊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网友B:
看症状应该是箍间短路,怎么电阻却增加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症状应该是箍间短路,怎么电阻却增加了呢?

铜线氧化电阻变大了吧

网友C:
看标题我以为lz杀了头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标题我以为lz杀了头牛

没把阿牛当成一个人就行!

网友:
第一张图看成钳形表

网友:
R牛可以自己重绕,比环牛省力多了!

网友:
还是R牛,有点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