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翻车了,壹酷120G固态硬盘刷错固件,进不去ROM模式!

楼主(2022-01-28):
壹酷120G固态硬盘
主控是SM2246EN G AA,
缓存芯片是南亚NT5CB64M16FP-DH,
2颗SK hynix H27QFGDYEBOR芯片
自己手贱把慧荣2246EN AA的120G固态硬盘用SM2246AB_MPO0522A_FWN1126K刷错成Hynix,512Gbit (16K page),H27QFGDYEBOR_1V8,现在无法进入ROM模式,短接JP1,用量产工具也无法识别到硬盘,但在DiskGenius里面可以看到一个未格式化的512G硬盘,一格式化就显示IO错误,求教各路大神给支个招!

网友A:
单纯开卡刷固件,是刷不成砖的,大不了短接重新开。

如果短接JP1上电也没反应的话,那可能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纯开卡刷固件,是刷不成砖的,大不了短接重新开。

如果短接JP1上电也没反应的话,那可能是硬件问题 ...

刷这个固件之前,硬件完全没问题的啊,也可以短接JP1成功识别得到的。刷完固件只能在DiskGenius里面看到有一个512G未格式化的硬盘,但一格式化就显示IO错误,估计跟我把120G刷错成512G的flash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纯开卡刷固件,是刷不成砖的,大不了短接重新开。

如果短接JP1上电也没反应的话,那可能是硬件问题 ...

主板,芯片跟这个帖子的图片一模一样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9464

楼主:
有没高手可以指点一下?

楼主:
有没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照片实在看不出短接点

网友B: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也是2246EN,短接无效,也就是不能进入ROM,也就无法重新开卡。后来是把颗粒全拆了,先看板卡能不能正常识别1024M,测试缓存是否正常,然后把颗粒清空后再上板子,就自动进入ROM模式了(或者调换一下颗粒顺序,主控找不到固件也许就进ROM了,只是猜测)。

开卡后正常。不过最后还是没明白为什么短接进不了ROM模式,现在也不行,相当于正常启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也是2246EN,短接无效,也就是不能进入ROM,也就无法重新开卡。后来是把颗粒全拆了, ...

把颗粒清空?问题是我也没工具可以清空

网友(2022-07-27):
看到眼花也没找到短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