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多图】两个废工件DIY一个PCB板切割机

楼主(2022-01-28):
薅羊毛打了几次PCB样板,每次用手锯切割挺麻烦的,而且切割后还要磨边,在毛包找到了一个φ60的薄的金刚砂切割片加上手里的两个报废工件(一块尼龙、一个铜件)D了一个小切割机,电机是φ28*35的24V玩具直流电机,弄好后切了两刀,用矿泉水瓶子边浇水边切效果挺理想的,制作过程没啥说的除了用车床在尼龙上掏了一个孔又车了两个端盖外其他就是钻床加手工了,详见图示:

网友A:
挺好用,就是灰大,浇水的话电机怕湿,每次用吸尘器,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用,就是灰大,浇水的话电机怕湿,每次用吸尘器,挺麻烦的

就是考虑到粉尘问题我这个做成了电机全密闭的,只有转轴这里或许可以渗入但2.5mm的转轴加上适当的水量大都沿着锯片帅掉了应该不会透水,对于普通短时使用来讲绝对没问题的,用的时候弄个大盆或者放在厨房的水槽了也没啥污染的,我只是弄了两锯发现落下的水真的满浓稠的,看来浇水是必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考虑到粉尘问题我这个做成了电机全密闭的,只有转轴这里或许可以渗入但2.5mm的转轴加上适当的水量大 ...

注意个人防护,玻璃纤维吸到肺里是致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个人防护,玻璃纤维吸到肺里是致癌的

多谢提醒,这个加水切割可以无粉尘的,就是设计可以在家里用的,另外如果在夏天或者不冷的话也可以到室外弄。

网友C:
砂轮跟电机之间怎么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砂轮跟电机之间怎么连接的?

用车床加工了一个夹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车床加工了一个夹板。

有车床就是幸福啊…看不懂估计得弄个电转的夹头

网友D:
那块白色的东西我第一眼看成了海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车床就是幸福啊…看不懂估计得弄个电转的夹头

宝上应该有配套的夹头,但是如果不浇水的话灰尘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块白色的东西我第一眼看成了海绵

一个错了尺寸的垫块,是尼龙材料的觉得扔了可惜就弄了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