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机房新装的台达空调,一起来看看吧

楼主(2022-01-28):
机房新装的台达空调,一起来看看吧
空调正面,顶部出风

内部一览

门后面,触摸屏、说明书

规格型号,简单故障报警说明

主控板

STM32 cpu

用继电器输出控制接触器执行动作的吧?

接线端子

感应电流线圈吗?

KFD这块不知道感冒的,还插有两根网线

变压器,旁边是保险丝吧

西门子空开

接触器同样西门子

制冷部分

压缩机好像没拍清楚,下面红色的一圈好像加热用的,摸着发热。

这是制冷剂储罐吗?

小细管不懂

风压开关

这叫什么镜来着,能观察到制冷剂

加湿器,貌似里面和热得快似的,蒸汽从蓝管上去

蒸发器

蒸发器铜管

空调面板 电阻屏 要用力按才有反应

设置菜单

全局图

END 谢谢观看

网友:
三相电空调啊,家庭是见不到这东西的

网友:
看起来很牛逼的样子

网友:
只用过艾默生

网友:
理工直男表示喜欢这个设计,看用料不错,很贵吧

网友A:
现在空调设计压缩机在室内机,外机仅仅是个散热器加个风机,设计合理性分析大家议一议,为啥这样设计,压缩机不容易坏吗

网友:
这个是机房专用的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空调设计压缩机在室内机,外机仅仅是个散热器加个风机,设计合理性分析大家议一议,为啥这样设计,压缩 ...

见到的机房精密空调 压缩机好像都在室内机里

网友:
里面各种模块像搭积木那样组装的,太像自制的了

网友B:
你说的是电源吧?

网友:
精密空调,一般用在机房之类的,像医院CT机的电源房之类的,噪音不太大都可以,反正一般没人进去长时间待着,但一定要稳定运行,因为是24小时常开着的

网友B:
记得几十年前,这个品牌翻译为“德尔塔”或者“德塔”,不知道跟台达是不是有渊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电源吧?

艾默生印象中也有精密空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几十年前,这个品牌翻译为“德尔塔”或者“德塔”,不知道跟台达是不是有渊源? ...

这个音译挺像,台达拼了半天不像

网友:
谢谢分享,第一次见。

网友:
这机房没多大,我们刚做的一个机房项目,一个顶你这三台,总共五台,近两百平,40个机柜。

网友:
满满的都是钱啊……台达?做电源的那个么?

网友:
精密空调,贵口货

网友C:
为啥机房的空调还需要加热功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机房的空调还需要加热功能呀?

电池产品要在合适温度工作,温度过低无法启动或者降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