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自组磷酸铁锂启动电池替换原车电瓶(装车使用3个月)

楼主(2022-01-28):
本人小白一个,此贴仅供想换铁锂电瓶论坛参考,其中电池安全风险自行评估、承担。
更换原因:丰田锐志2011购入,排量2.5v,原厂电瓶5年后报废,后更换原车一样的品牌型号瓦尔塔80D26 70AH ,3年报废,再更换其他品牌同型同容量铅酸。截止到更换前电瓶寿命40%(330CCA),表现启动有点无力。由此可以得出原厂电瓶品质更好。其他更换后的电瓶寿命只有3年左右(参考本人车型和使用习惯)。我不知道那些使用5年以上不更换的铅酸电池前辈们的车使用习惯和配置是怎么样。依据现在的车都是大屏幕,厂内电子设备(行车记录仪、车充、氛围灯),车外延迟自动大灯。熄火后工作1-3分钟计算,不太可能撑到5年。
性价比分析: 本人购入的72ah全新中航磷酸铁锂,86*4=369   ,外壳80,DIY主动平衡板+电线等辅材50左右 ,共计500元,预计可用10年 (铁锂完全充放循环2000次,剩余容量80%计算)。换品牌铅酸电池3年一换,以换新价格320~400之间,取中间价360计算 。5年以上使用成本大于铁锂。 另外铅酸电池年损耗寿命20%左右,用铅酸不敢熄火用电。铁锂基本随便用几个小时。
以下为电池参数图片,启动性能CCA参数,组装过程不再描述,前辈已经说的很详细了,请参考以下两贴,感谢以下两位论坛分享。
哈弗H6自组磷酸铁锂启动电池 替换原车电瓶(装车完成)-aoyip
拆机磷酸铁锂电池 完美替代君越原车电瓶,多图干货!--何山

DIY自制主动平衡板来源,在此感谢@ewhz  制作平衡板过程问题解答
分享我这两天自己画的3S 4S 7S 锂电池主动均衡板电路 --ewhz

更换前铅酸电池寿命参数

72ah中航全新磷酸铁锂电池,看中螺丝接口,方便安装,参数 0.33毫欧左右,

电池隔离,用了洞洞板,单独购买电木板不便宜。防止以后可能出现电池鼓包导致连接铜片断裂

完成电池组装

纯电池组装连接铜片后的内阻和放电CCA

最好完成后的,内阻和放电CCA,引线8 AWG 50CM ,占了不少内阻,不过有个好处就是限流作用,充电限流在80A以下,不然估计要上100A

楼主:
2021年11月初上车,2022年1月拆下,观查电池无鼓包过充情况,各片电池电压均衡在0.01v落差。
着车电压充至14.5v,然后回落13.8v左右平衡。熄火电压静止电压13.3v
预计22年7月拆机更新电池情况

网友A:
铁锂虽然安全一些,但是安全性还是比铅酸电池差太多了。

网友B:
我的电瓶用了快3年 第一年过放两次 现在12毫欧

网友:
我家用了五年,加个精铜的电源开关就行了,一断负极,基本上就不费电了,只是接上后,需要启动两次。

网友:
充电怎么弄的?

网友C:
原电瓶参数看着还可以,为啥就报废了?

网友:
宝马的电瓶寿命长,甚至有人用十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电瓶参数看着还可以,为啥就报废了?

车排量2.5, 启动需要400CCA才正常,300CCA启动无力了,当然1.6排量是没有问题

网友:
车用铅酸电池是浮冲浮放,放电深度不超过15-20%。冬天、夏天容量还要减量计算,放电深度超过35%会永久损失容量。

现在车上电器增多,放电深度加大,道理上讲铅酸电池已经不适合了。

或者应该分成两组电池,一组仅供发动机启动和正常工作,还用现在的铅酸电池,浮冲浮放。另一组供车上电器,换成放电深度大的铅酸电池,或者各类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锂虽然安全一些,但是安全性还是比铅酸电池差太多了。

铁锂十分安全,我曾经在无任何防护的情况下仅凭改锥钳子拆解过1节7号铁锂,如同拆碳芯电池,没有发生丝毫的发热、冒烟等现象。

网友:
电池是在那家购买的,可以私信下吗

网友:
用法拉电容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2021年11月初上车,2022年1月拆下,观查电池无鼓包过充情况,各片电池电压均衡在0.01v落差。
着车电压充至1 ...

上汽雪佛兰新车70A启停电瓶,接近满电后浮充电压始终13.5。亏电的时候充电电压14.5,有次14.5V的时候开制热,电压上升到15V,并且持续了超过半小时,搞得我不敢换铁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瓶用了快3年 第一年过放两次 现在12毫欧

剩余寿命不会超过一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剩余寿命不会超过一年

可能吧 但车是PHEV 开机后再点亮发动机 已经没它什么事了

网友:
这种电池安全吗,不会爆炸起火吗

网友:
凯美瑞2.0G,使用4年更换一次电瓶,因为我开的都是夜间短途,车灯耗电大,电瓶无法及时充满处于长期亏电状态,如果合理使用我相信可以用5-6年。
更换电瓶后开始关注充电状态,买了个点烟头电压表,发现如果电量充足,P档充电电压维持在12.4V左右,几乎没充进去,如果电量不足,电压会升到13.3V甚至14V以上,但只要挂挡就会适当降压,这个调节我问了好多人都没有给到合理的解释,后来在看维修手册的时候找到说充电系统会根据电池状态和当前“动力使用情况”动态调整充电功率,说白了就是2.0排量不够,为了驾驶体验开车的时候就降低充电功率了。
现在我就经常给电瓶补电,基本上每次都能充进去5-10Ah的电量,说明车子因为考虑到电解液损耗或者我开短途的缘故根本没充满,长期不满就会导致硫酸铅结晶,容量损失,因为铅酸要求是要保持满电状态,所以这样补电还是有好处的。
至于为啥现在电池不耐用?车上设备增多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市面上购买的铅酸,很多都是虚标容量的,我换上的这个,品牌就不点名了,标称65Ah实测40多。那些国外品牌,其实早已是国产贴牌了,都是国内厂家向品牌购买贴牌权,产品质量可想而知,所以各位大可不必迷信进口品牌的质量,国产的其实也差不多甚至更好。我是用大功率灯泡做放电测试的,电流在10A左右,并不算高倍率放电,达不到80%标称是不应该的。因为要把容量放光也不建议大家照着做,汽车的铅酸理论上不能放完,会有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