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大普H3200 SERIES 7.68TB U2固态盘拆解

楼主(2022-01-28):
大普H3200  U2固态拆机。 不知道每个颗粒前面有个IDT的芯片是做什么的。

网友:
通用总线1:4复用器?合并ce的?

网友:
那个IDT芯片在早期高端主板上见过,好像是PCI-E附近通道切换和通道合并用的

网友A:
这个板怎么断头了?这个颗粒是qlc吗。只有这么几粒就有这么大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怎么断头了?这个颗粒是qlc吗。只有这么几粒就有这么大容量

断头了  应该是etlc的  单颗512

网友(2022-12-05):
话说这个只有6g的内存?连1:1都不到吗?

网友:
旁边水果不错

网友:
1. 这个牌子怎么样?我比较孤陋寡闻没有听说过这个牌子
2. 这容量价格不便宜吧?
3. 这么大的容量装的资料这么多。不怕硬盘挂了欲哭无泪吗?

网友(2023-02-08):
u2盘可以用来装游戏的, 性能 跟现在二手的价格比不错了

海鲜市场 930 可以买 3.84T  固态 ,3xxx MB的读写

网友(2023-07-29):
这闪存颗粒能拆来做U盘么

网友:
做工还可以呀,用料挺足的

网友:
价格不便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