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点焊机求助

楼主(2022-01-28):
tlp250和817c都换了还是不行,有蜂鸣器声音,不放电!怎么弄啊?大佬帮忙想想办法!单片机我也加焊过了!还是有声音不放电!最后一张图片是大佬的焊接图,0欧电阻也没有焊接!

网友A:
蜂鸣器旁边有个0欧电阻没焊上呢,图中tlp250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蜂鸣器旁边有个0欧电阻没焊上呢

不要焊接的,

网友:
楼主从哪捡的板子吧

网友:
通电什么样?程序刷进去没?

网友:
有声音没有声音不重要,有触发才是根本

网友:
r0电阻歪了

网友:
看得仔细

网友B:
如果 歪着的那个0R电阻,有一头是连的是光耦的某一脚,那可能就必须要焊上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 歪着的那个0R电阻,有一头是连的是光耦的某一脚,那可能就必须要焊上才行。 ...

大佬原来的帖子那个地方都没有焊接,只有高于5v焊接7805才要焊接那个0 欧电阻

网友:
那就看看哪个是输出脚,都接了啥,然后按顺序测那个输出的脉冲。指针表最好,表针会晃动,数字表可能来不及响应,脉冲就没了。

网友:
S极铜排拆了试试

网友:
你怎么判断的不放电?看你的图片MOS的D级铜排既没有钻连接焊针线的孔,也没有焊引线,你是怎样测量的?

网友:
管子G极 测试一下有没有动作就知道了

网友:
眼睛真好使!!

网友B:
你弄的这个,哪里有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弄的这个,哪里有售??

坛友开心果的杰作,你可以搜

网友:
你整好了吗? 我建议你通电后先测量有没有14V的电压 在板子14V测试点 如果没有这个电压你就要查升压电路 如果有就要查看输出脉冲波形了 如果搞不定我可以帮你整

网友:
不触发就是光耦没有接好,再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