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打板测试5139芯片挂mos的SEPIC自动升降压恒压恒流共地正极检流

楼主(2022-01-28):
之前制作的模块已经解决了所有1/2/3/4串电池充电问题。
下面这个就是为了解决宽压输入充5/6串充电问题的。
要求是在输入16~27V任意电压都可以对5/6串电池充电。
5s需要21.0V,6s需要25.2V,电流则按需。

效率测试~25V输入 19V输入 12V输入(未加恒流模块时)
21V0.5A    84%       86%         88%
21V1A       89%     89.5%        90%
21V1.5A    90%       90%         88%
21V2A 烫  90%       89%         85%
21V2.5A   89.5%     89%                  此时最高温度90度
比xl6009那七八十的效率好不知道哪里去了

存在的问题:恒流阶段,升压运放会发出十几khz的噪音,
捕捉到波形是这样的,但降压的时候没有,还没找到原因。

要注意的是:
1、mos耐压需高于输入输出最高电压的两倍,因为电感上电压比boost要更高;
2、正极检流采样电阻小不了,因为运放输入信号不能超过电源范围,
所以用的1:1差分放大,给运放的信号为输出电压的一半检流电阻太小会让运放失调,
我用了0.2Ω采样电阻设定2.5A电流这样反馈分压电阻调整到0.5V就可以。

最后,用更大的mos和肖特基,装更大的散热片就可以输出更高的电流。

网友:
科学计算器

网友:
楼主的设备和技术都是一流的

网友A:
准备薅一下嘉立创4层板的羊毛。LTC3780是几年前薅的老美的羊毛。之前做了个没恒流的7*24运行了4年,20V转14.4V 4A也只是温暖。4层板真不好搞。

网友:
靠,居然和楼主的一样都是惊人的3*5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薅一下嘉立创4层板的羊毛。LTC3780是几年前薅的老美的羊毛。之前做了个没恒流的7*24运行了4年,20V转14 ...

我试过ltc3789,4管同步整流升降压恒压恒流,失败了芯片太贵了玩不起,上个月打过isl6255芯片才两三块而且一次成功

网友B:
转灯电路有没有图纸?
想仿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灯电路有没有图纸?
想仿一个

没有指示灯,用库仑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指示灯,用库仑表

那个小小的恒流控制模块.不是431+358的转灯电路吗?

网友C:
如果能有原理图看看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有原理图看看就更好了

半岛小芯自己查

网友D(2022-03-18):
有成品的,看样子这个5139很吸引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成品的,看样子这个5139很吸引人的

对宝上有5139的模块卖的但设计有问题容易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