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解锁的人脸识别原理?识别的是什么?

楼主(2022-01-28):
眼睛,鼻子,耳朵,嘴巴,还是?
我手机设的人脸识别解锁,早上儿子要玩我手机,我不想让他玩,人脸识别的时候就做了个鬼脸,结果也解开了。手机拿回来后我试了一下,什么睁一只眼,皱眉,咧嘴,咬嘴唇,捂一个耳朵,都不耽误手机识别我的脸解锁。然后别人用她的脸解不了。很是奇怪。。带着口罩也不耽误解锁。

网友:
你可以打手机品牌的服务电话问问

网友:
人脸识别技术就是人工智能,靠的是算法,模仿人的感官,懂了吗?

网友:
根据面部特征识别吧。
比如一个眼角一个点,眉毛一端一个点,嘴角这些采样点,组成一副线段网格,这些线段、网格之间有固定的长度比例。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手机,我的苹果带上口罩都不识别了。

网友:
真正的人脸识别,就是这个效果,不会因为你做个鬼脸,戴个口罩,戴个假发,戴个假胡子就不能识别你了,人脸识别靠的是算法,不是你画个口红,脸上变个颜色,整个容就能糊弄的。要想详细了解人脸识别技术,建议百度

网友:
在你儿子面前,你怎么做鬼脸他也知道你是他爸

网友B:
AI智能识别技术,主要是主板上有一颗强大的CPU,采集活体人脸生物特征结合芯片生物技术完美识别。且能准确区分人像替代物,如照片’硅胶面罩及脸部模型。

网友C:
据说苹果的人脸识别是一个光源通过一个类似光栅的器件,打出3万个光点,投射到脸上以后反射回来的反射光,系统捕捉后,会算出人脸面部的3D模型,然后在根据系统设定的“关键部位”之间的深度,距离,角度等参数构筑N个相对唯一的3D关键帧;录入人脸的时候会要求头部运动,以便捕捉到,算出更准确的3D模型;再来就是苹果每次打出的3万个光点矩阵也是加密的,也就是说每次打出的光点排列都不一样,但遵循凭内部加密规则。

解锁的时候,通过打回来的光点构筑的3D模型关键帧相随度吻合达到一定比例,就认为符合,即解锁。苹果的面部识别达到支付级别。

而国内很多安卓机的面部识别只是为了替代输入密码,并不能达到支付级别;有的甚至用照片都能解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手机,我的苹果带上口罩都不识别了。

vivo 的Y51,是我的备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AI智能识别技术,主要是主板上有一颗强大的CPU,采集活体人脸生物特征结合芯片生物技术完美识别。且能准确 ...

理论上说比你描述的还要强,但实际表现没这么强。

我用照片尝试,手机华为P40(也算旗舰机了),,结果是:有一定概率可以解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据说苹果的人脸识别是一个光源通过一个类似光栅的器件,打出3万个光点,投射到脸上以后反射回来的反射光, ...

是。参考我11楼。P40后摄有tof镜头,用后摄 解锁安全的多,但不方便。前摄如果处于成本考虑,可以加红外检测,但菲涅尔透镜太大,不可能。那至少弄个眨眼张嘴动作吧(虽然很容易做动画来骗),也没有 。

所以确实如你所说,只是为了(从方便性角度)替代输入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参考我11楼。P40后摄有tof镜头,用后摄 解锁安全的多,但不方便。前摄如果处于成本考虑,可以加红外 ...

苹果faceID有专门的一套器件,就算把摄像头挡起来一样可以解锁,在纯黑环境下也一样解锁。

安卓的一些机子亮度不够会无法解锁,这明显是靠摄像头“模拟”的面部识别。

苹果虽然暴利,但是人家做出来的东西不糊弄。

网友:
我的华为。刷脸解锁功能没有。但刷脸支付戴上口罩都是可以的。亲测很多次了。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E:
1,最简单的白光图像识别,前置镜头捕捉人脸画面匹配,对了就解锁,主要是眼宽比 眉形唇形之类的面部数据,因为需要捕捉可见光,所以黑暗环境下不可用,而且最容易欺骗,大部分算法都不能准确识别同卵双胞胎,甚至一张照片都能欺骗解锁
2,高级点就是红外相机解锁比如小米8,增加一个红外镜头替换前置镜头捕捉人脸画面,同时多一个红外补光灯,好处是纯黑环境下也能解锁,缺点同上
3,虹膜解锁,顾名思义是采集人的虹膜图像信息解锁,因为人眼虹膜和指纹一样具有绝对唯一性,理论上不存在完全一样的两个虹膜,仅国美U8机型见过,本人体验过,效果并不好,反应慢,黑暗环境不能用,好处就是目前已知安全性最高,基本不会被欺骗
4,3D点阵识别,目前苹果在用的,激光点阵投影模块打出小点照到脸上,捕捉光点位置信息建模,匹配脸型,好处是黑暗环境可用,缺点就是同卵双胞胎脸型相似可能会欺骗解锁

网友:
引用 网友E:
1,最简单的白光图像识别,前置镜头捕捉人脸画面匹配,对了就解锁,主要是眼宽比 眉形唇形之类的面部数据, ...

虹膜可以在黑暗环境下使用哦,带虹膜识别手机需要正面有两颗摄像头,一个是普通的摄像头,采集画面,提示用户将眼睛对准识别区域内,另一颗是红外摄像头,采集虹膜的纹路。体验确实不是太好,容错率很低,特别是对于戴眼镜的人士来说,镜片稍微有点反光都不行。

网友(2023-05-27):
引用 网友E:
1,最简单的白光图像识别,前置镜头捕捉人脸画面匹配,对了就解锁,主要是眼宽比 眉形唇形之类的面部数据, ...

现在的人脸识别已经进化得很厉害了,即便双胞胎的识别度也很高。
俺单位有两姐妹是双胞胎,咋一眼看去一模一样,导致俺也经常搞错对象,且据妹妹说有时还跟姐姐有心灵感应,但在丁丁人脸考勤机器面前就能轻松辨别出来。
这个鬼机器相当恐怖,当A员工在机器面前扫脸打卡时,B员工在其后方两米远处横向路过,机器只是瞬时看到B的侧脸一晃而过,但同样也能准确识别出B的身份,并为B进行了打卡登记。

网友:
闭眼就解不了了。。。。

网友:
人脸识别有很多种,其中最垃圾的是仅靠摄像头拍摄人脸,这种安全性最低而且速度慢,暗光环境下不行(有些带红外补光的手机除外),第二种就是前置tof成像,安全性要高一些,第三种还有苹果那种3D结构光,安全性极高,暗光下可用,据说现在苹果的人脸识别戴口罩也可以识别。以上都是基于硬件的不同,当然还有软件算法的加持,各家都不一样,大部分都是供应商提供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