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sony电视屏幕有不规则黑块,可以修吗?

楼主(2022-01-28):
sony 电视屏幕这样,应该是屏幕坏了,可以修吗

网友:
屏幕坏了 没救 拆电路板上海鲜市场 金属板件看下人家回收不 这样可以稍微回点血 其他垃圾桶处理

网友:
这个看着,怎么像是屏碎了?就是单纯的物理伤害,感觉没救了~~~

网友:
看标题说的还真是谦虚啊。
这是纯物理攻击的结果,直接报废了,不划算的。。。

网友:
明显碎了,说的这么含蓄。修东西就怕遇到这样的。

网友:
液晶屏的显示层是单独的一片薄玻璃,又薄又脆,上面布满精密的像素级液晶电路,这玻璃不好伺候,轻轻一磕就容易产生蛛网状的断裂,裂缝处的各种电气连接也随之中断,这个修不了的,换屏的费用也很贵(40寸屏大约需要七八百块),基本上多数人选择直接换新电视。
到咸鱼转下就知道了,一大堆坏屏的液晶电视在叫卖拆零的电路板、LED灯条。

网友:
屏幕已经破了,没有修的机会了!

网友:
屏碎了,换屏成本太高

网友:
人为物理损伤,液晶屏报废,所以整机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