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爆改车载吸尘器 fu6832s高速FOC

楼主(2022-01-28):
年底了最后一天上班。年底一直想弄个小洗尘器放车里,刚好手里有个吸尘器的无刷电机就准备开始改一个用用。
首先是壳子,没有什么办法网上几块钱买了一个洗车器,把原来的电机拆掉,大小刚好。
电机一对极电机

但是实际用发现电路放后面有点堵住出风口,感觉风量并不是很大。准备重新改版电路放到手柄里面。
新的pcb芯片是峰岧fu6832s集成度很高外围器件也很少。8051核
器件不多单面器件十几分钟焊接完

和自制t12和个影子
发现尺寸有点干涉了
稍微割掉一点
程序部分之前写过一版但是这次没有画反电动势检测电路,又重新调整一版程序
使用foc控制加速度闭环。
上电流钳探头
实际相电流波形,还是不错的一对极电机转速60000rpm
运行母线电流3.8A,不是38
母线电流不大,实际电机的转速还能在往上加的之前测试过这个电机应该能到10w转左右
但是板子放在手柄扇热不是很好6w就够用了,实际的吸力还可以,后面可以用家里的5a适配器供电,车用家用都可以。
程序文件,注意foc控制要和电机的参数匹配才能转的不然是驱动不起来的。
是hex文件没有需求就不用下载了。

结束放假了

网友:
有需要改成这么暴力么?

网友A:
几块钱的洗车器还带吸尘套件真好给个链接呗

网友B:
没看太懂,怎么就有了个吸的罩子了

网友:
同款的兆信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太懂,怎么就有了个吸的罩子了

拼夕夕买的吸尘器,取了外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块钱的洗车器还带吸尘套件真好给个链接呗

拼夕夕买的吸尘器,只是吸力小没什么用,。电机和控制器都是自己的

网友:
真大神,实力

网友:
电机花了多少钱?哪买的?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