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买回来就是坏的海金12V摩托车电瓶充电器 里面有个LM358引脚断了

楼主(2022-01-28):
去年1月买的摩托车电瓶充电器,充亏电的电瓶五六个小时都打不着车,插电源灯不亮,测输出端没电压,接上电瓶才亮,但接上电瓶不插电源灯也亮,问了客服,说是保护,我不是专业人员,听着高大上,用着没效果,也没退货扔一边吃灰,放了一年,今天收拾东西看到这货,于是拆来看看,没想到里面一个元件断脚了,而且不好发现,去他奶奶的,原来哥花20块买了个寂寞,一年后才知道,亏了两包白七匹狼。
就是第一张图那个lm358p,查了一下是个运放,但我不懂电路,请教坛友我把这个东西换了是不是就能用了?

网友:
摩托车早就淘汰很久了,这种充电器还真的是第一次看到了。

网友:
输出12V怎么会充满呢?铅酸电池、三元锂,磷酸铁锂的统称12V一个都充不满

网友A:
也可能是故意剪断的

网友B:
看上去断掉的那一组是没有用到的,因为567三个脚是一组,在背面被短接到了一起,因此这组是没用的

网友C:
插电都没有反应,也无输出,明显充电器有问题,夹上电瓶亮灯,说明电瓶有电,点亮了指示灯,这个充电器你好好检查一下220V那边,就是那个绿色电阻,整流桥,300V也看看,一个芯片带的电源比较好弄,零件少,容易修,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故意剪断的

为什么不先剪掉才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断掉的那一组是没有用到的,因为567三个脚是一组,在背面被短接到了一起,因此这组是没用的

...

请问这个充电器怎么知道是好的还是坏的,因为插不插电夹在电瓶上都是充电灯在闪,但不接电瓶插上220v一点反应都没有,输出用万用表量也是没电压的,充电五六个小时从开始就一直是90%的灯在闪,充那么久和没充时一样,但我的电瓶是好的,现在还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断掉的那一组是没有用到的,因为567三个脚是一组,在背面被短接到了一起,因此这组是没用的

...

确实,三个脚都连一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先剪掉才焊上去?

处理用不到的运放 正常是IN+接地 IN-和OUT直连

这里PCB布线的时候把他们仨都接一起了 可能是后续发现有啥问题 干脆就剪了OUT
IN+和IN-接地 根据虚短 OUT输出的电压应该接近地的电压 悬空也没事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充电器怎么知道是好的还是坏的,因为插不插电夹在电瓶上都是充电灯在闪,但不接电瓶插上220v一点 ...

应该是坏的,正常的话不接电瓶也应该有输出电压的。想修的话测一下初级的零件有没有坏的,电阻呀二极管什么的,如果测不出来就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电都没有反应,也无输出,明显充电器有问题,夹上电瓶亮灯,说明电瓶有电,点亮了指示灯,这个充电器你好 ...

谢谢指点!

网友D:
明显是前级电源问题,有可能是虚焊或者有元件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显是前级电源问题,有可能是虚焊或者有元件损坏

不懂电路,请问怎么测哪里坏

楼主(2022-07-24):
引用 网友C:
插电都没有反应,也无输出,明显充电器有问题,夹上电瓶亮灯,说明电瓶有电,点亮了指示灯,这个充电器你好 ...

确实是220v那个绿色电阻坏了,没有基础,学了一段时间才搞明白

网友:
我要被客服这么回应,怎么都得退货

网友:
可怜 应该退货的

网友:
充电器还是要买大厂的,质量杠杠的,还带脉冲修复

网友:
6.9包邮的,加个风扇,用好久好久了

网友:
肯定能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