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SP-201 ADSL分离器拆解

楼主(2022-01-28):
ADSL分离器是利用频分复用的技术把普通电话线路所传输的低频信号(0.3 - 3.4KHz)和高频信号(4.0-1000KHz)分离。

分离器和电话分线器不是一回事。ADSL是利用频分复用的技术把普通电话线路所传输的低频信号(0.3 - 3.4KHz)和高频信号(4.0-1000KHz)分离。3400Hz以下供电话使用;3400Hz以上的高频部分供上网使用,即在同一铜线上分别传送数据和语音信号,数据信号并不通过电话交换机设备。这样就可以提供高速传输:上行(从用户到网络)的低速传输可达 640Kbps,下行(从网络到用户)的高速传输可达6Mbps;而且在上网的同时不影响电话的正常使用。

作用
就是将ADSL电话线路中的高频信号和低频信号分离。分两种情况。第一种,ADSL工作在全速率模式(FULL RATE),由于电话的瞬变杂音(如摘挂机)会干扰ADSL的运作。为了防止这类情况发生,必须加装一个小型外置式分离器。第二种,ADSL工作在G.Lite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最大传输速率会降低,但可以省掉用户分离器设备。要知道自己的Modem工作在什么模式,请咨询提供服务的电信局。

外置式分离器的形式
一种分离器只有两个接口,分别连接电话机和外线,用于隔离话机的脉冲噪声,而ADSL Modem直连外线。另一种为话音数据分离器,有三个接口,一个接外线,一个接ADSL Modem,还有一个连接模拟电话机。

网友A:
这个现在使用场景不多了吧?除了传真和电话共用一个线路。原来使用调制解调器拨号上网的时候也要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在使用场景不多了吧?除了传真和电话共用一个线路。原来使用调制解调器拨号上网的时候也要用这个。 ...

现在传真也都是带电话,直接插电话线,内部分频了。

网友:
陈年的记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在使用场景不多了吧?除了传真和电话共用一个线路。原来使用调制解调器拨号上网的时候也要用这个。 ...

MODEM也不用这个,只是到了ADSL时代才用得上。

网友:
当年装ADSL时没装这玩意,效果跟“拨号”上网似地,一来电话就彻底断线。

要说现在留着有什么用?

当个滤波器呗,说不得能降低些噪音。

网友:
一个时代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