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关于移动机顶盒红外遥控器解码问题

楼主(2022-01-28):
最近研究了一下红外解码,结果发现移动机顶盒的红外遥控器解码好像比较费事,像普通的VCD和DVD,卫星接收机的遥控器都很好解码,但移动机顶盒的遥控器用USB转串口做的解码电路没法正常解码出来,多次按键出来的数值不一样,用自制的解码器显示的键值和电脑软件解码的键值差距很大,搞蒙了,有谁测试过移动机顶盒遥控器码值的吗?型号是新魔百和hm201。

网友A:
手机的遥控器不香么?

网友:
贴一下波形图吧,光看文字没法分析

网友B: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我的解决思路是这样的:
我手机自带红外灯,然后用万能遥控器app试了一下,找到对应机顶盒的品牌里面内置了很多方案可以方便的一个一个试,直到手机端可以遥控电视了,用遥控器学习功能学习手机端发出的红外线,然后就好操作了,我买了万能学习遥控器甚至把原来没有的数字键都弄出来了。博主可以试试看

网友C:
你试试这个分析软件 IrScrutinizer,我配合arduino 的 irremote,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这个分析软件 IrScrutinizer,我配合arduino 的 irremote,很好用。

这个n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的遥控器不香么?

我有特殊用途,想解码后得到键值用来做个简版遥控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这个分析软件 IrScrutinizer,我配合arduino 的 irremote,很好用。

谢谢了,老家这边的笔记本原生串口坏了,我原来做的测码工具必须用原生串口才可以,过年回去了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我的解决思路是这样的:
我手机自带红外灯,然后用万能遥控器app试了一下, ...

谢谢了,我只是单纯的要研究移动机顶盒遥控红外解码,遥控器有好几个都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老家这边的笔记本原生串口坏了,我原来做的测码工具必须用原生串口才可以,过年回去了再试试。 ...

arduino 的 irremote串口得到数据,直接贴到IrScrutinizer,就能分析出来 了。

网友:
拆了遥控器,把各键与芯片脚对应的线路画出来,然后打板回来搬芯片到新板上,记得用锅仔片,手感要比原版导电橡胶的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特殊用途,想解码后得到键值用来做个简版遥控器用的。

system/etc 没有遥控文件么?比如remote.conf之类的。遥控码写在那个文件里了。
dmesg命令也可以看到遥控码的。
你搜一下“Amlogic电视盒子红外遥控适配”看看有没有灵感。
我是直接改盒子里的遥控码来适配手上现有的遥控器的,缺点是能关机,但不能开机,据说开机码值要改内核,拿不到内核源码,就没深究。

网友:
万能遥控器

网友E:
安卓有哪个 万能遥控APP  可以 显示红外遥控 代码的? 能看普通遥控信号即可,  空调复杂代码可以不用,  手机在手 便于随处 测试,
或者有大神能修改这类APP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安卓有哪个 万能遥控APP  可以 显示红外遥控 代码的? 能看普通遥控信号即可,  空调复杂代码可以不用,   ...

你的意思是能学习遥控?我没这种手机,不知道“irplus”支不支持,我只知道她支持HTC手机学习遥控,遥控精灵的那种外置遥控他不支持。他的配置文件可以用文本编辑器打开,一目了然。
不知道作者是哪国人,好像见过有人向他要地址,给他寄遥控精灵的外置遥控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system/etc 没有遥控文件么?比如remote.conf之类的。遥控码写在那个文件里了。
dmesg命令也可以看到遥控 ...

内核是不是只看开机键?是不是只要开机键的红外码不变,其他的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核是不是只看开机键?是不是只要开机键的红外码不变,其他的无所谓? ...

开机的码值不需要匹配factory_code,任意工厂码的遥控,只要他有一个键发出的信号里有开机的码值,就能开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是能学习遥控?我没这种手机,不知道“irplus”支不支持,我只知道她支持HTC手机学习遥控,遥控 ...

现在 有蛮多款 万能遥控APP
大多功能雷同,  靠什么跟  遥控精灵  后台庞大 遥控数据库  竞争?

能否另辟蹊径  增加 可接收 查看 编辑 保存  红外遥控代码    的实用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 有蛮多款 万能遥控APP
大多功能雷同,  靠什么跟  遥控精灵  后台庞大 遥控数据库  竞争?

你的手机支持红外接收学习么?

网友:
可能不是标准的NEC码,花20多买个逻辑分析仪,玩红外的高档法器

然后,什么码都可以了。参考以下:

https://www.geek-workshop.com/fo ... e=1&extra=#pid37445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515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