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睿科硬盘阵列盒,却突然无法访问了(封帖,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2-01-28):
在磁盘管理里面查看是正常的。

在ORICO客户端软件查看镜像状态也是正常的。
但是想打开该盘符却显示下面的錯誤。硬盘盒开关机尝试过没用,插拔到其他电脑上也是同样的情况。
想知道里面的数据还在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有救吗?

解决该故障的方法就是运行:chkdsk F: /f  自行修复后就能正常访问了。

网友:
很多人说这个不稳定,果然

网友:
总感觉这种级别的RAID会不靠谱。这种小型的阵列盒还是单纯的JBOD模式会好点。

网友:
DG看一下分区表还有没有

网友:
RAID阵列、、RAID阵列是否设置成功???是在那种方式下架设的???

网友:
如果数据有用的话就赶紧送数据恢复吧,除非数据无所谓

网友:
不如nas吧,软raid可能还有救

楼主:
浪费了1000RMB

网友:
我感觉不太信任硬件raid盒子,还是软raid算了

网友:
今年也准备上个nas,我现在都还用着路由器+硬盘盒的方式,群晖3盘位的好贵,黑群晖又好多麻烦。。

网友A(2022-02-27):
RAID得用正经的阵列卡,带电池带缓冲那种,那些所谓的硬盘盒、甚至一些便宜的NAS,里面的RAID功能就是玩具,负载重的时候或者遇到供电不稳定非常容易出错,有时候文件虽然可以恢复,但只是看起来的,各种奇奇怪怪的文件损坏太多了,真的难以重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RAID得用正经的阵列卡,带电池带缓冲那种,那些所谓的硬盘盒、甚至一些便宜的NAS,里面的RAID功能就是玩具 ...

是的专业阵列卡不是浪得虚名,还有一个重要点,机房UPS保障。
任何阵列,多来几次断电都是白搭。

网友(2024-02-07):
硬盘拿出来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