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LED灯珠十年来光效没啥进步?

楼主(2022-01-28):
十年前的LED灯珠光效满驱100lm/w不到,十年后的今天只是单灯珠功率提高了不少,350mA下光效貌似能接近200lm/w,但是满驱依然是100lm/w左右的样子,换句话说,10w的灯珠要跑在1w的功率上才能达到理论上200lm/w左右的光效,超过70%的电能都变成了热能,貌似LED灯珠光效发展到头了?

网友:
金属卤化物灯的光效是150lm/w左右,高亮度的情况下,led的优势并不明显

网友:
基本上都是忽悠老百姓的产物,省电不省钱

网友A:
手电筒又没什么人用,量大的还是LED灯,LED有70%都发热了?你怎么算的,这数据我不怎么信。那白炽灯不得99%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电筒又没什么人用,量大的还是LED灯,LED有70%都发热了?你怎么算的,这数据我不怎么信。那白炽灯不得99% ...

官方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电筒又没什么人用,量大的还是LED灯,LED有70%都发热了?你怎么算的,这数据我不怎么信。那白炽灯不得99% ...

白炽灯的发光效率的确很低

网友B:
个人认为LED灯胜在安全,发烧远小于白炽灯,还有节能。但由于驱动电路相对复杂,产品的技术含量高,对产品的质量要求更高。目前市场的的LED灯良莠不齐,大多数的人对LED灯的特点并不了解,还停留在白炽灯的概念上,在选购时往往选价低质次的产品。比如我一次在朋友家看到一LED灯标称30W,但售价非常便宜,很短时间内就严重光衰,个人认为亮度不足7W的LED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LED灯胜在安全,发烧远小于白炽灯,还有节能。但由于驱动电路相对复杂,产品的技术含量高,对产品 ...

降亮度倒是无所谓,LED灯的最大问题是烧了一颗灯珠就全不亮了,特别是那些几十颗灯珠的大灯,实际寿命跟理论差很远。

网友A:
简单看白炽灯的数据就不太对,按最大值15流明白炽灯,LED灯是他的7倍起,也就是说实际12-15W的LED灯要有100W的白炽灯亮,实际根本不可能。

网友C:
我用过三星的LM301B,220lm/w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三星的LM301B,220lm/w

LM301B,只有在1/10功率下(0.1W)才能达到理论光效,满功率依然是100lm/w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看白炽灯的数据就不太对,按最大值15流明白炽灯,LED灯是他的7倍起,也就是说实际12-15W的LED灯要有1 ...

很正常的,一般灯具厂家给出的对比是1比1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看白炽灯的数据就不太对,按最大值15流明白炽灯,LED灯是他的7倍起,也就是说实际12-15W的LED灯要有1 ...

没毛病啊...理论上,同等功率下led亮度是白炽灯7倍左右。
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比如led发光面较小,导致发散不如白炽灯...等等原因,但视觉上起码是5倍亮度。
我用相机也简单测过,150w的led和800w卤素灯,同一个位置照射同一面白墙,相机曝光参数差不多.这还是卤素灯带反光碗的情况下

网友:
还行,总体比白炽灯好点。自家用已占80%,用的都是普通>=ra80灯珠,天天盼着它坏,就是不坏的那种!

网友:
所以现在灯具为了追求高效率,会用上百个灯珠降功率

网友:
有一点进步,我家全是led照明了。

网友(2022-08-03):
led灯光效没啥进步,但还是较省电。

网友(2022-09-14):
楼主说的好像有道理~~~

网友:
led灯除了轻巧美观不易坏其他远不如节能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降亮度倒是无所谓,LED灯的最大问题是烧了一颗灯珠就全不亮了,特别是那些几十颗灯珠的大灯,实际寿命跟 ...

好点的灯珠,都自带齐纳管,坏了照样继续用
正经的灯板一般也是串并结合,一串坏了也不太影响使用

只是国产低端灯具,为了省驱动钱,喜欢用全串联...高压驱动,电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