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单板焊机简单拆机请问这款焊机就两颗快恢复最大电流能多少

楼主(2022-01-28):
小焊机使用效果很不错3.2焊条哗哗的。突然电流小顾拆机检查一下。结果是有一颗快恢复整流管腿断了。网上一查是60a的管子。为啥就用两颗60a的管子能输出160a的电流那。请问有没有明白了解释一下。这款机器有两颗igbt型号是k60b60.两颗快恢复是xs4603。看见二极管有空位。又补焊了一颗4603。有个不解的问题。正常焊机整流管应该配比是输出电流的两倍。用300a的才能长期工作吧。这款机器就两个60a的整流二极管怎么做到160a电流输出的那。如果长期使用我是不是应该最低换成三科80n40的管子80a400v的。或者更大的。此机是上海东升正品焊机。所测数据使用直流钳形表测的电流。真实有效。标签显示得电流跟实际测的数据差不多。

网友A:
缩水了,有两种可能性
一是输出电流虚标,实际电流没那么大
二是焊机的输出一般来说是间断工作,这种管子在一定时间内过载使用不会马上烧坏,但是长期连续工作就会发热巨大,烧管子

网友:
偷工减料罢了!

网友B:
能有120安就不错了,用直流表测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有120安就不错了,用直流表测测就知道了

就是用直流钳形表测的电流。数据正常。此焊机是上海东升正品焊机。标牌写的负载百分百155a。百分之60是200a。我觉得不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缩水了,有两种可能性
一是输出电流虚标,实际电流没那么大
二是焊机的输出一般来说是间断工作,这种管子在 ...

你的第二种说法可能是对的。我在网上查到快恢复可以短时间大电流工作。比如c9202二极管。参数是20a200v的。可以工作在50a下工做。所以百元以下焊机就使用两颗9202快恢复。短时间使用一般不会击穿

网友:
因为电子元件设计的都有余量。
把这部分余量给用掉了。
设计一次扛三袋水泥的,努力一下四袋也能凑合,只不过天天搬容易累死。

网友C:
3.2焊条,110a都哗哗的

网友D:
楼主使用的直流钳表是哪个品牌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使用的直流钳表是哪个品牌型号?

彼赛bside。出口品牌二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焊条,110a都哗哗的

110只是能起弧。焊接速度太慢吹不开铁水,我都是用160多电流焊接。

网友E:
楼主这个焊机多少钱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110只是能起弧。焊接速度太慢吹不开铁水,我都是用160多电流焊接。

焊条袋子上有推荐电流,平焊我多用110,立焊不大于105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焊机多少钱呀?

估计也就100元左右,机器价格哦

网友:
散热条件好点的情况下

可以超限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也就100元左右,机器价格哦

淘宝东升200自己去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条袋子上有推荐电流,平焊我多用110,立焊不大于105

电流大小是根据个人喜好。我在锅炉厂上班时计件工资。电流都是调节很大。太小干活太慢。用焊条角度控制电流。

网友G:
所以坏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所以坏了呀

这焊机就是玩玩。干大活都是工业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