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STM8中文数据手册错误:uart1->PCKEN12实际上是uart1->PCKEN13

楼主(2022-01-28):
这两天调试STM8S003,被中文参考手册误导浪费不少时间。上面分别是中英文的参考手册RM0016。下面是数据手册。
英文手册中说明了串口时钟使能根据不同产品有区别,具体要看数据手册。
而中文翻译则直接分配 uart1->PCKEN12 ,实际上数据手册是 uart1->PCKEN13。

所以能看英文最好看英文手册,或者遇到问题去看下英文手册。

网友A:
数据手册还是优先看英文原版的吧,多年以前用MSP430时候就被翻译的数据手册给摆了一道

网友B:
参考 中文手册第一页最下面红色着色说明!!!

STM的有些中文手册是国内某机构协助翻译的,
手册版本难免有错误, 也不怎么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还是优先看英文原版的吧,多年以前用MSP430时候就被翻译的数据手册给摆了一道 ...

奈何英文水平不行。应用很简单,就用个GPIO和串口,没想到就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 中文手册第一页最下面红色着色说明!!!

STM的有些中文手册是国内某机构协助翻译的,

虽然写着"如有翻译错误,请以英文原稿为准",问题是我看中文手册也看不出哪里有错啊,需要对比才能看出不同。只能出问题再找英文手册了。

网友:
对的,被中文版坑惨了,现在之感看英文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