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Tiger电饭煲JPX-W10W的检修,液晶显示屏显现“Presure Err

楼主(2022-01-28):
Tiger电饭煲JPX-W10W在煮饭将要结束(距完成大约10分钟)时,发出哨叫,液晶显示屏显现“Presure Err”。请教各位师傅,如何将电路板拆解?如何检修?

网友:
是不是上压的传感器连接线断了,电饭煲上下开合,时间久了线容易断

网友:
压力错误,难道排气阀脏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