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入手一个T12透明电烙铁,到手就修了一下。

楼主(2022-01-28):
不多废话,先上个商家的图。

我买的是一个电源+5个烙铁头的套餐,跟商家说了,电源不要换+一个烙铁头。到手价是128.
到手就试了一下,用12V电源的时候调温到400就可以比较容易的焊下主板上的CPU供电的直插功率电感。 24V时候确实热得飞快,6秒化锡。

但运气不太好,遇见个瑕疵品,表现为OLED驱动烫手。本想找客服解决,但客服说可以退货,要是换的话要年后了,因为要放假了。
如图,驱动芯片那里温度随便贴上去量都72度,实际温度肯定80+。

因为性子比较急,等不起,就决定自己修吧。过程不说了,仔细瞅了半天没看出来啥坏了,又拍照放大瞅了一通,还没看出啥。最后量了一通电压,发现驱动IC的14脚电压6.5,??这是不是太高了!我就找各种OLED资料,结果发现这不高,甚至有点低。。没办法最后怀疑排线焊接得不好,我就给它拆了重新焊了一遍。故障排除了,14脚电压变成7.5了。也不烫手了。

感觉这烙铁挺超值的,小瑕疵确实有一些,但价格摆在这,我是觉得还不错。
这几个图本是为了找客服的证据,本来没想发出来的,所以图不好凑合看吧。那个卡扣有点紧,实在懒得再拆一遍拍图了。

补充内容 (2022-2-6 12:43):

过年放假这几天用得频率挺高,使用下来总结一下。
1,它的优点全是T12烙铁头本身的优点,跟这个手柄没什么关系。
2,它的那个编码器是个大大的...

网友:
带个pd诱骗就好了

网友A:
尾巴上用type C, PD供电的才方便. 65W充电头一插就行, 某些充电宝都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上用type C, PD供电的才方便. 65W充电头一插就行, 某些充电宝都能支持. ...

有大把的人同样想法。我还见买家秀里有人改成typec。
但我不喜欢Typec。。。因为我家没有用那种接头的东西。唉!不对,有两个手电筒是,但我没给它们弄过快充。。
这个5521口倒是有很多。

楼主:
咦,才发现现在快充这么深入人心了啊。我真是落伍了。我只想过弄个电钻锂电的转接头,把电钻锂电池给它用。还真从来没想过充电宝快充之类的东西。。
觉得充电宝功率差点意思。家里一箱子大大小小的开关电源,都闲着吃灰。才不会再买什么快充给它用。。

网友:
楼主有钱人呐,我等穷人买不起这么贵的,只能自己DIY白菜白光了。

网友B:
到手价是128.真有钱,我的都是30以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手价是128.真有钱,我的都是30以下的

不是吧,光手柄60多啊,烙铁头好像比较贵。我觉得60多手柄不贵啊。

网友C:
6元的907改T12手柄。板子8元。国产新头马蹄头10元用着很满意。楼主128元都可以买带铝合金控制器的全套T12了。功能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6元的907改T12手柄。板子8元。国产新头马蹄头10元用着很满意。楼主128元都可以买带铝合金控制器的全套T12了 ...

这个便携嘛。而且光那个OLED的显示屏就蛮贵的。所以我觉得不算贵

网友:
买一个pd诱骗板子加个dc头插上去  也不错

网友D:
楼主这个烙铁不错啊,有没有链接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烙铁不错啊,有没有链接发一个

头一次来这发帖,不知道让不让放链接。我就放个自己购买记录得了。然后自己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烙铁不错啊,有没有链接发一个

无温度显示的25不包邮有没有想要的

网友:
做个转接线,改18伏电池包供电,可以做成移动不动烙铁

网友E:
买了俩,手柄加一个国产K头不带电源,到手价是62一套。拆开里面那个电感裂了,换了个1205贴片的电感。PD诱骗器3块买了几颗,焊在插头末端,用小米50瓦充电宝或者摩拜充电宝都能用

网友F:
为什么不一步到位 用类似951原装手柄那种样式 ,用这种手柄手感和936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一步到位 用类似951原装手柄那种样式 ,用这种手柄手感和936有什么区别。 ...

这个不像936啊,倒挺像907的,我原来用907的没啥不好啊,挺习惯的。
而你说的一步到位的那种,我看得上的舍不得钱买。比如白光的T12,将近两千。够买个日狗示波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了俩,手柄加一个国产K头不带电源,到手价是62一套。拆开里面那个电感裂了,换了个1205贴片的电感。PD诱 ...

这两天用了一会,有个问题挺不爽的,就是那个编码器的拨杆真碍事啊!我准备把它弄短点。要不使用中老碰到。

网友:
我就想问用pd开关电源的接地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