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铅酸电瓶好的和坏的串联不能充电?

楼主(2022-01-28):
一组60v电瓶饿死了,用12v充电器救活了四个,电压搞到12.8v左右,放电测试大概还有九成容量,花了好几天,还有一个不想这样搞了。

找了个好电瓶,凑了6个,测量电压70v,应该能启动72v充电器。

接上72v充电器有电压,82.7v,但灯不转红,只能绿灯涓流充电。

不转红,绿灯有涓流。

加充电器的情况下,测量坏电瓶两端电压为18.8v左右。

坏电瓶原本电压4.4v,涓流充电现在到了6.9v,就是去掉充电器的话,掉电特别快。
本来成就感挺强的,这一组60v电瓶到手时,只有两个有4v电压,三个电压几乎为0,激活了四块觉得自己还行,但这个不充电把我搞蒙了。
充电器的启动电压也够了啊,难道是启动电流不够?

网友A:
这样肯定不行,就是全是全新的电瓶容量不一样的都也不能串联充电!

网友:
万用表好用吗?有同款,造的不成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肯定不行,就是全是全新的电瓶容量不一样的都也不能串联充电! ...

容量不同的串联充电会伤电瓶我知道。
现在是说为啥不能启动充电器

网友:
  电压差那么大 充电器肯定不工作 ……

还得一个一个慢慢充  电用完之后 还要单个充  来回折腾几次  都是好的 就凑合用 ……

网友:
你现在一共6个电瓶70V,接充电器后就是70+18.8-4.4=84.4,超过充电器转灯电压了当然不转红灯,坏电瓶内阻太大了

网友:
没内阻仪,瞎折腾。

网友:
饿死的铅酸救回来也没什么用了。极板结构已经被破坏掉了,循环几次就会发现容量嗖嗖的掉,而且自放电回非常大。

网友:
电池已经废了,换电池组或者容量尚可放到其他设备使用

网友:
容量救回来可以给逆变器带个灯泡啥的,救回来自放电太大,内阻也升高了。4.4V的估计是有断格的。12V电池是6个2V串联的,铅酸电池最小单位是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