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EXPLOIT锂电无刷手电钻简单拆解。

楼主(2022-01-28):
EXPLOIT(开拓)的东西好像很少见有人讨论。我也是逛网店才知道这个牌子,买它也是单纯的看他LOGO还算不难看,名字不难听,而且貌似蛮低调的,不咋咋呼呼。这次买的是个200零几块钱的双21V锂电的无刷小电钻,钻/拧/冲击三个功能。
夹头夹持范围到10mm,商家给出的数据扭矩最大是50N/M,我没量过。
图是刚买时候拍的,应该已经过去一个月多了,放在厂里了,平时使用频率蛮高的,还谁逮到谁用,各种不拿工具当回事的人暴力使用,哎,本来夹头同心度极高,现在已经有轻微偏心了。
我用它基本是用来钻金属的,钻孔的话夹持范围内的都没压力,也用过开孔器给钢板开孔,22mm没压力,50mm吃力,但也能用,给2mm厚的钢板开50mm的孔最多也就三个孔就没电(21V 1.5Ah)。

随手拍的图,角度不全。

emmm减速箱没拆。。拆它时候瞅瞅减速箱没找到从哪下手,就放弃了,后来看网上图知道从哪拆了,也懒得动了。

最后说一嘴我的使用经验。
像我一样总是对金属钻孔的话,最好选6Ah电池的。1.5Ah偏小。
家用的话这个双电套餐相当实惠。

补充内容 (2022-2-14 21:02):
减速箱终于被我拆开看了。图在后面贴里。。。

网友:
无刷机器, 看上不错!~

楼主:
简单说说我认为的这货的优缺点吧。
优点是,性价比还算可以。也用过一段时间了,感觉电池还算不错。功能挺全面,到手时候夹头同心度很高。
缺点:1.没有拧紧夹头的自锁功能,每次换钻头都把它调到低速挡,靠变速箱和电机配合产生的阻力拧紧。有点麻烦。
2.有一种壳体单薄叫我觉得它单薄。。。虽然实际使用中从未感觉过它有什么不结实之处,但每次看它的拆解图都觉得塑料壳不厚。。
3,外部做工只能算是凑合。它的外部做工甚至没有内部的好,也是挺个性的。

另外还买过它家的套筒套装和德产绝缘螺丝刀。套筒也不错,性价比很高,做工很漂亮。那个德产绝缘螺丝刀就挺失望的,不仅印刷字体有偏离预定,塑料的料头缝隙等等都很明显,跟国产货没啥区别。
如图,那几个工具里面,对比看,做工最好的是威威那个,批头塑料部分材质特别,有种陶瓷的质感。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史丹利那个3mm平行一字耐油柄螺丝刀和世达双头螺丝刀(额,没拍到)。

网友:
  电池 必须自己组 ……

网友:
公模,这电路板

网友A:
电池接口是大艺还是牧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接口是大艺还是牧田

不知道啊。你说的这俩没用过,等有空我量量电极距离

网友:
有一套他的棘轮扳手,质量还不错

网友:
这个牌子德国产的螺丝刀比飞龙的还贵,世达的德国产钳子比凯尼派克也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接口是大艺还是牧田

倒数第二张很像牧田插脚。大艺的插脚金属短一半

网友:
都是公模产品    和牧田是同款   然后力度是不错的  很多国产这款拿去做冰钻,其实还不错,之前买过,就是重量重了点

楼主:
放假把这个电钻拿回了家,上次拆没拆减速箱,一直惦记着,这回终于把减速箱也拆开了。
又经历了一个多月的高频率使用。拆开发现并没有什么易损磨损部分。总的来说挺满意这个小东西的。emmm要说不满意可能也就是噪音吧,拿回家才发现,这货噪音不比大的插市电的电钻小多少。我对比的是博世TSB5500.
变速箱里面也是全金属结构。看起来挺耐用的样子。反正就是这价格挺满意!比较推荐。
对了 还有电池。。刚刚想起来又去拆了看看。。。也在最后附上。现在就差充电器了。不过感觉那个没啥看头吧。就是个恒流电源而已。21V1A的。没螺丝不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接口是大艺还是牧田

量了一下电钻上的电极片宽度。两个电极片厚度0.8,电极片外侧距离40.

网友B:
无刷?没有轴锁??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量了一下电钻上的电极片宽度。两个电极片厚度0.8,电极片外侧距离40.

牧田款的电池,三功能,还是不错的,有裸机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没有轴锁??

对!没锁。。。拧钻头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牧田款的电池,三功能,还是不错的,有裸机卖吗?

木有看见他家卖裸机。。。
我问过,他家单卖角磨机350.
然后呢,一套电钻+电锤+角磨机+电扳手+6Ah锂电一个。一共900不到。。所以就没买那个角磨机。
这个电钻估计单买应该也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