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奇怪了

楼主(2022-01-28):
这个神舟k580笔记本好好的就是进不了Windows系统,装的Linux mint 跟Windows10用了两年多了,现在只能进Linux,Windows就在欢迎界面进去不。跟另外一台联想笔记本对调内存,硬盘。换过去后啥问题都没有,从正常机器上换过来硬件还是在欢迎界面进不去。
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拿出去电脑店都放假了,重装系统也是卡在那给欢迎界面。

网友:
重新分区一下吧

网友:
估计是要你升级win11

网友:
卡欢迎界面,检查安全启动和CSM兼容相关的BIOS选项。

网友:
用PE进去修复一下UEFI启动在看看呢

网友:
还是奔腾CPU时代一台电脑装WinMe时每次都卡在10%,可以装Win97,拿电脑店最简系统替换检查发现是cpu问题,估计执行某个指令就出错,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小事情,BIOS恢复出厂设置就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事情,BIOS恢复出厂设置就完事

试过了不行

网友B:
见到过一次cpu坏的,能进pe还有bios各种正常就是一装系统启动就蓝屏怀疑主板坏,售后上门排除法竟然是cpu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到过一次cpu坏的,能进pe还有bios各种正常就是一装系统启动就蓝屏怀疑主板坏,售后上门排除法竟然是cpu坏 ...

Linux系统正常,进pe Windows都不行

网友:
恢复BIOS还不行,得清空BIOS。网吧遇到几次电脑各种怪问题,怎么恢复都不能解决问题。最后短路主板电池正负极10几秒才解决。

网友C:
拆盘挂到其他系统上diskpart初始化硬盘然后进PE,这是分区错误引起的

网友D:
换个内存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内存条试试

内存条换了不行,这台机器的内存硬盘放别的机器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盘挂到其他系统上diskpart初始化硬盘然后进PE,这是分区错误引起的

这个硬盘换别的机器上正常进系统,别的机器上正常用的过来还是进不去系统

网友:
BIOS里那个Secure Boot关闭看看?你能启动的Linux应该是新的系统,Secure Boot的KEY不初始化的话有些系统是会卡BOOT

网友E:
拆硬盘,用U盘的PE进,PE如果进不去问题是很大的,基本就是CPU问题了

网友F:
主板上的电阻坏了,导致CPU供电出问题,不能正常切换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硬盘,用U盘的PE进,PE如果进不去问题是很大的,基本就是CPU问题了

硬盘拆了试了,进不了pe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板上的电阻坏了,导致CPU供电出问题,不能正常切换电压。

估计是的,前段时间用独显显示器花屏,核显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