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012 原厂齿轮油打的太多

楼主(2022-01-28):
最近海鲜市场的一批货 成色拉满的260一只 像我手上这只是200收的 所有功能正常 成色讲的过去 一般洋二垃圾成色功能正常都不止这个价 到手拆开看了看成色很新
原厂齿轮油打的太多 全拆了清洗上油 研究了下很多地方都不需要油脂的 根本就是个固定件 没摩擦面 上的xhp222 抹的不多 润滑绰绰有余 搞了3个多小时 主要是电机齿轮磨损了 搞半天装不上去 最后拿了2节行星齿轮下来装到电机上再连齿轮箱
这个真是好用 自停灵敏 转速不错 能变形 重量不大 带个led 电机好换 一拔一插
年后再改个快换电池盒 没电了直接拿出来换2节18650复活

网友A:
哥们,拆开发现油打太多,不该打油的地方都打了油,你就没有怀疑是组装机吗,咸鱼上这样的最多,拿拆机零件重新组装起来的机子,卖家自己打的油,原厂打油很讲究的,一般不会太多,会影响输出扭力,而且不该打油的地方他是绝对不会乱打油的

网友B:
货场按斤算,翻十几倍卖,打理好也是应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拆开发现油打太多,不该打油的地方都打了油,你就没有怀疑是组装机吗,咸鱼上这样的最多,拿拆机零件 ...

厂子流水线下来的 几百把 螺丝很难拆 不是拼装 原装油本身就比较稀 电机齿轮都用磨损了 里面这样不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货场按斤算,翻十几倍卖,打理好也是应该的。

还真不是 我问了 是不是50一斤 厂升级自动化 这些直接下岗 算损耗 厂里管工具的直接再另外卖 人家也懂 不存在便宜卖你的 认识人白嫖一把还有点可行性

网友C:
自己就拆修保养过一次这种小的螺丝刀,感觉xhp222 不合适,粘度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就拆修保养过一次这种小的螺丝刀,感觉xhp222 不合适,粘度太高。

抹一点点就可以了 用的时间长 润滑阻力刚刚好 一般油太稀跑得快 都能跑外壳上

网友D:
这是带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带标的吗?

带啊 我觉得有没有无所谓 外壳新功能正常就不亏

网友E:
以前种草过这款,但是好多人说这款尼龙齿轮好坏,就拔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种草过这款,但是好多人说这款尼龙齿轮好坏,就拔草了。

可以换同款金属齿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换同款金属齿轮

如果能换金属齿轮,那就可以买了,金属齿轮价格如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能换金属齿轮,那就可以买了,金属齿轮价格如何啊?

不贵 有规格了我发你 我现在暂时没磨损  油够我觉得基本不用担心 倒是电机齿轮磨损了 碳刷还老多 先用着 新的尼龙齿轮加电机要不到50

网友(2022-04-16):
引用 楼主:
不贵 有规格了我发你 我现在暂时没磨损  油够我觉得基本不用担心 倒是电机齿轮磨损了 碳刷还老多 先用着  ...

楼主,求牧田DF012电机齿和尼龙齿规格,感谢~

网友:
前几天刚买了一把,自停功能太好用了。

网友:
我的也是自己打油   用了几天打开发现那都是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换同款金属齿轮

哪里有金属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