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ES文件浏览器: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楼主(2022-01-28):
小米手机也慢慢有高端机了,但有个不好一直未解决:和电脑的文件传输。

华为好的多,不用借助第三方app,而且方式多,速度快。小米就只能用ES文件浏览器之类。最近遇到若干问题:

一是从手机访问电脑共享文件夹,只能显示一部分。有的比如“迅雷下载”文件夹,共享了也无法访问。
【解决】升级es到最新版本。不爽就是新版本广告越来越过分。。。

二是从电脑拷过来的照片/图片,无法被安卓系统检索(生成缩略图),导致在微信淘宝等app上发送图片很麻烦,不显示啊。
以前还能通过转移到其他目录或者新建目录来解决;现在必须编辑-另存为新图片才 Ok。。
【未解决】

有遇到类似问题的码友吗?求指导!谢谢

网友A:
不都一直用mtp设备模式传输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都一直用mtp设备模式传输的么

我是说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都一直用mtp设备模式传输的么

精简版的WIN7死活安不上MTP驱动,我现在只能用NAS传或者用OTG接U盘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都一直用mtp设备模式传输的么

小文件我都用蓝牙

网友:
虽然小米毛病不少,大都集中在强制广告等创收方面,基本体验也不是能被华为这么黑的。

各厂家都有自己的app用来交换文件,一键换机啊,备份什么的我懒得关心,用好自己熟悉的就行了。这样换品牌没有任何不适。

比如所有云盘都能实现手机和PC的文件交换及备份,不同的是不买VIP的体验。
就眼下看,阿里云盘算不错,不限速度流量限分享;天翼不限速度限单日流量;百度不限流量限速度。
至于ES,访问本地NAS比自带文件管理器方便,所以偶尔也用。

至于检索问题,你可能没看到默认的 “图片和视频” 右边是个下拉箭头吧,点开可以换目录,至于为什么没出现在列表中可能是个索引建立问题,主动把电脑图片放到 picture目录吧,刚刚试了下,MIUI12.5下是可以被收到图库里的。

网友:
es4.0.2.3,ftp开起来就可以,也可以访问smb(有时候不行),fe管理器也可以用smb

网友:
安卓为什么不用 AirDroid 这种神器?ES自从被某度收购后,就绝对不碰,除非用以前旧版本的。

网友:
小米文件管理里不是有个远程管理吗?很好用啊

网友B:
win7不都是免驱吗?  我的米5s一直没装过驱动啊  不喜欢华威!! 只用过广告米     小米2时代还是几 开始 记得文件管理器就有一个文件远程管理功能 点开了在同一个网络下电脑浏览器输入地址就可以 是我的幻觉?

网友:
我用的se管理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in7不都是免驱吗?  我的米5s一直没装过驱动啊  不喜欢华威!! 只用过广告米     小米2时 ...

我用好几台了,居然第一次知道

网友:
snapdrop
可以试试,而且不用装客户端,直接网页打开就好。

网友C:
华为那个速度,比没有强一点点而已,传个1G的文件都要十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好几台了,居然第一次知道

这个ftp 传文件贼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为那个速度,比没有强一点点而已,传个1G的文件都要十分钟

前两天还看到浏览器的推送,说洪蒙的万物互联传文件速度200M+,米欧唯之流的搞的互传速度只有50M上下呢。

至于楼主,如果能刷12.5以上系统的话,可以试试MIUI+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为那个速度,比没有强一点点而已,传个1G的文件都要十分钟

华为分享,或者多屏协同,了解一下。另可参照16楼。

网友D:
小米多年前早有远程管理了~~~
我以前也制作一些mod刷机包,说实话比功能的话,MIUI没输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米多年前早有远程管理了~~~
我以前也制作一些mod刷机包,说实话比功能的话,MIUI没输过 ...

我是说手机端的体验,wifi局域网从pc拷图片过来。

网友:
红米K40游戏版手机自带的文件管理就有一个远程管理,实测用WIFI6路由器(AX1800)手机与电脑互传能把电脑网卡1000Mbps跑满,对手机的读取写入都能把网卡跑满(前提是笔记本插网线),个人感觉相当好用尤其是USB口稀缺的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