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HJC HASU05F 12V 4A 电源适配器如何改电压 初级13843芯片 次级10358+AC03B(TL431

楼主(2022-01-29):
一个给19V小主机供电的12V电源,小主机是J1900平台,能开机,但是机械硬盘只有11v,长期下去最近无法开机了,估计是机械硬盘因为电压不足出问题了。
想要改一下这个电源的电压,提升到13V左右,这样经过小主机主板的dc降压去到机械硬盘应该有12V。

拆开看次级是tl431加358运放的方案,但是它的431只用于提供2.5v基准电压,自己简单跑了一下次级的电路图,请教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应该如何提升出书电压。

试过在次级所有电阻上并联一个10k的电阻,输出电压无变化,有一个39k的电阻,并联10k电阻后电源直接保护无输出,看来不能瞎蒙一个电阻改电压了。

下面是电路图,用万用表测量线路画出来的,漏画了一个led指示灯,以及输出端一个小滤波电容,其它大致是一样的。
贴片电容由于不知道参数就没标注。背面那两个玻璃二极管不清楚是稳压管还是普通二极管,通电测量压降一个0.5v一个0.1v。
这里的431芯片只用作提供2.5V基准电压,不作为输出端稳压了,这种电路要怎么改变输出电压呢?

网友:
应该是改变R12或者R13的阻值,用100K或更大的电阻去并联试试,不要用10K的。

网友:
2楼说的对。夜猫子啊,凌晨发帖回帖。

网友:
请在R13(10K)电阻上并一个100K左右的电阻,即可。并120K输出可以在13V多点。

网友A:
4楼正确。

Vout(431)/R13=Vo(12v端)/(R12+R13)
可以自行计算和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楼正确。

Vout(431)/R13=Vo(12v端)/(R12+R13)

VO=2.5V*(39K+10K)/10K=12.25V
测量输出电压是12.27V。感谢各位回复,我先去试试看!

网友:
R12串联一颗4.7K电阻试试。

网友:
看来可变选小了

楼主:
我在R13原基础10k上并联一颗100k的电阻,现在输出电压变成13.29V了,感谢大家回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在R13原基础10k上并联一颗100k的电阻,现在输出电压变成13.29V了,感谢大家回复! ...

华话说这种用运放稳压的原理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不直接用一颗tl431搞定稳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话说这种用运放稳压的原理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不直接用一颗tl431搞定稳压? ...

431做基准,用比较器会好一些吧

网友(2023-04-02):
431做基准,用比较器会好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