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接一个无线插座

楼主(2022-01-29):
此无线又非彼无线,哈哈,因为线多,所以买了不少这种无线插座。

这个比上一个多一个插口,用着方便些,但是没指示灯。

背面,其实这个不拆开更好接线,拆开反而不容易接线了

里面

这次用一根稍微好些的线

靠,先把这里固定上了,导致下面很难连接了

拆了,重来,螺丝压接的方式

其实应该打开这个后盖,从这里接,不用拆整体,但是为了看看里面样子
费事了

正好卡住,这样用着比较安全

网友:
一般般,中小功率

网友A:
再加上一个电阻串一个二极管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上一个电阻串一个二极管就可以

好办法啊,可惜不好拆了

网友:
自己加个灯不就行了,氖泡也好,发光二极管也好串上一个电阻,或者买现成的指示灯套,套上干腊管绝缘。

网友:
看了3遍才明白接头的形式

网友:
呵呵,此无线真是不是彼无线。

网友:
建议买塘沽洋货市场旧的,里面加厚黄铜片,零几年我和父亲买了好几个,父亲用2千瓦热得快,插座发热很小。国产插座至少买公牛等好点的,或者给楼主插座加220伏1到3安PPTC自恢复保险丝,过热高阻态保护,断电几分钟恢复输出。

网友:
铜片和插头接触面小了点,小功率还是可以用用,大功率别想了

网友:
电子垃圾,半圆孔就不说了居然还只有一半弹片。插孔座也没有模块固定,虽然这种低端小座公牛也大概率是一体铜条了,固定槽肯定比这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