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网桥:TL-S5 "5KM"

楼主(2022-01-29):
TP-LINK网桥: TL-S5 "5KM" ?

嘘,小点声,这玩意5KM能到?那是笑尿了。但是摆在踢脚线当AP用不错,实测一半功率穿家里一堵墙没任何问题。壳子很空荡。这个板子也能摆在双86盒的位置,可以做个很不错的墙面AP,还自带百M类型POE方便走线,但是懒得去折腾了。

网友A:
这个是定向天线,成对用的,空旷地区没有干扰的情况下5km问题不大

网友B:
没有PA/LNA,以MTK的垃圾无线,一米远就剩75%,还5KM!5M还差不多!

网友:
三五公里应该还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必须是理想环境,传输速率也会降低一些

网友:
定向天线,波束极化范围很窄,只有在特定角度才有强信号,tp也算正规产品,关键指标不会虚标的,只是楼主的用法不适合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PA/LNA,以MTK的垃圾无线,一米远就剩75%,还5KM!5M还差不多!

这款MTK内置了微不足道的PA和LNA。应该能达到100m W

网友:
我用它把地图上测量距离3.16km外的新房(没有去住)5个监控图像传回来没有问题,接收在7楼楼顶,发射在26楼窗外,中间没有遮挡,用望远镜可以看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定向天线,成对用的,空旷地区没有干扰的情况下5km问题不大

应该没那么大吧,5km比一些基站的范围都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没那么大吧,5km比一些基站的范围都大了

这个和基站设备不一样传输原理也不一样

网友:
成对使用   方向对好   5KM轻松的

网友:
很能吹的意思

网友:
不能吹的就不是中国特色了。

网友:
高通加功放的10公里我都实测过,mtk没有功放,效果只能打一折

网友D:
这东西不适合家用,这个就是室外使用的,用的是定向天线,空中使用无阻隔5KM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不适合家用,这个就是室外使用的,用的是定向天线,空中使用无阻隔5KM没问题 ...

家用特别好用,前提是靠墙摆放,定向天线消除了墙面造成的有害反射,避免自己干扰自己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用特别好用,前提是靠墙摆放,定向天线消除了墙面造成的有害反射,避免自己干扰自己 ...

不适合家用的原因是,这是定向天线,只能在天线面有信号,背后信号很差,当然,只在一面使用就没问题了,我家就不行,我的路由在中间,只能用全向天线

网友:
如果中间没有遮挡的,5km小意思,一年还是要用许多套,主要用于监控,次要手机上网。最好主网桥端安装到机房端,次网桥端用于监控设备端,打开次网桥里面的ap分享功能可以单独设置一个密码,用于连接手机等,打部分游戏没问题,刷视频也没有问题。其实主次网桥安装任意一端都可以,不过为了桥接密码不共用,避免手残档改网桥接密码,经验教训

网友:
求编程器固件

网友:
硬件应该和 tl-cpe500  一样

网友(2024-03-22):
二手买的:?多钱。便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