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依莱达60V20AH充电器JK6020-3A阵亡原因

楼主(2022-01-29):
门卫给的一个充电器,说是别人不要的,拆件用,脏兮兮,洗洗再拆

看样子是品牌车的充电器,标签比较规范

给我的时候已经是两瓣了,上盖螺丝柱断裂,板子被顶在底壳上,正面看板子多出过热,底壳有打火痕迹,应该有进水

重点怀疑风扇,卡滞严重,拆开清理上油

上电转得飞快,说明风扇没彻底挂,只是原先缺油,导致启动困难,板子过热烤焦

现在回到底壳打火部位,是高压铜箔保险,补上玻璃管保险,不要着急通电,要看看整流桥和mos管是否正常,
果然,整流桥二极管击穿一颗,mos管击穿

拆掉大电容才能拧开mos管固定螺丝,看到初级取样电阻也挂了,不用说,UC3842贴片也挂了。
到此为止,这个充电器不用继续往下维修了,值钱的大件都挂了,应该是进水导致高压部分炸鸡,这个充电器真惨。

下面看另外两个充电器,也是品牌车原装货,据说是绿源,带电量指示灯,还不错
两个裸板,都比较脏,有水渍生锈,看得出来两片板子虽然99%相似,但版号不同元件也有差异

板子批号不同

散热片有两片,mos一片,整流和防反接共用一片,硅脂已干,五颗led,其中一颗是双色,剩下四颗电量。
裸板测试所有的元件没有短路异常,补齐缺失的元件保护上电,正常亮绿灯,
看来这两个充电器裸板没有致命故障,又多了两片吃灰裸板

最后晒一下积分商城坛友赠送的大礼包,在此表示感谢!提前祝大家春节快乐
@doxulu678

网友A:
其实充电器最值钱的是变压器,其次是两头的线材,再来是壳子,其他元件除了mos管外基本都不值钱。

网友B:
看来废旧充电器输送工作由修车铺老板转移到了门卫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充电器最值钱的是变压器,其次是两头的线材,再来是壳子,其他元件除了mos管外基本都不值钱。 ...

谢谢捧场,手里一堆高频变压器了,拆铜也没多少,用也用不起来,鸡肋啊,还不如mos管好使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废旧充电器输送工作由修车铺老板转移到了门卫接手

哈哈,谢谢捧场,门卫找我修过几次充电器,简单故障我就帮忙处理,炸鸡换芯片就推掉了

网友C:
只要三大件挂的,我都直接弃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三大件挂的,我都直接弃修

我很赞同,没必要浪费时间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充电器最值钱的是变压器,其次是两头的线材,再来是壳子,其他元件除了mos管外基本都不值钱。 ...

估计淘宝上的剑仙电源就是这么来的,线拿去卖钱了

网友D:
整天弄这玩意会不会吐。。。。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其实充电器最值钱的是变压器,其次是两头的线材,再来是壳子,其他元件除了mos管外基本都不值钱。 ...

电容不值钱?

网友F:
现在废旧坏电动车充电器不值钱了,听修车的说回收一个就值几毛钱

网友G:
居然用一大堆樱桃当分割线,我这看了半天,发现跟充电器没关系,骗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天弄这玩意会不会吐。。。。

说实话,会吐。。。。。。。已经厌烦了,昨天晚上抽空收拾了一下,整理了一堆充电器,真心不想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不值钱?

哈哈,高压大电解可能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废旧坏电动车充电器不值钱了,听修车的说回收一个就值几毛钱

修好了还行,坏的不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居然用一大堆樱桃当分割线,我这看了半天,发现跟充电器没关系,骗子 ...

。。。。。。去智利拉一船樱桃回来哈哈

网友H:
刚修充电器觉得有意思,多弄几个,尤其是进水的,要吐了

网友I:
这是虎年吃炸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修充电器觉得有意思,多弄几个,尤其是进水的,要吐了

确实没意思了,研究也没新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虎年吃炸鸡呀!

大吉大利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