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金泰克S300挂了,还能修复吗?

楼主(2022-01-29):
坛里高手多

具体表现, 在台式机上,如果插上(当从盘),会导致机子无法启动,卡死在bios启动过程, 拿下就正常

后来,在本本的, 如果插上,用winpe U盘启动dos,也会卡死, 如果先启动dos, 再热插, 运行s9, 提示找不到, 程序好像是宇瞻的工具

如果换成win10pe启动, 在window下热插,运行固件升级程序,提示找不到ssd

这样,是不是主控坏了,没救?

板子外观看不到异常,没有烧黑之类的

网友A:
这个症状怎么像是中了硬盘逻辑锁,找个linux电脑试试能识别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症状怎么像是中了硬盘逻辑锁,找个linux电脑试试能识别不

身边没有linux机子

网友B:
应该是掉固件吧,搜一下贴吧,找到ROM跳线(好像是哪个电容),就是刷固件包

网友:
flash估计寿命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掉固件吧,搜一下贴吧,找到ROM跳线(好像是哪个电容),就是刷固件包 ...

但我看他们刷固件没短接直接刷, 现在回老家没烙铁,等年后回来再试试

网友:
重新开卡试试,这种杂牌用正片的,不是假的就是二手的

网友:
应该可以修的,找一下3109的帖子,有修复工具。

网友:
反正盘是坏了,重新开卡也许可以好,坏块多了就不行

网友(2023-10-29):
这款也太多版本了,款款不同

网友:
正片啊,短接升级对应固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