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器最低输入多少电压可以工作

楼主(2022-01-29):
标称100~240V的充电器实际最低输入多少电压可以使用?这个电压是由什么决定的?

网友:
看你充电器设计。充电宝能从3.7升,车充从12V或者24V起步,电动车适配的从48V左右…总体来说,还是看充电器设计

网友:
100V~240V充电器都有标注的。

网友:
我曾用220V转5V充电器,插60V两轮电动车充电口,输出5V给导航用。不是每种都能用,需要多试几种。

网友A:
好一点的适配器都会设计最低与最高输入电压保护!小功率一般在70Vac,大功率一般在80Vac,山寨品就靠运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一点的适配器都会设计最低与最高输入电压保护!小功率一般在70Vac,大功率一般在80Vac,山寨品就靠运气了 ...

好像一些杂牌充电器输入很低电压都能启动,我试过一个,输入20v都能启动,但是几乎没有多少输出电流

网友:
一般是100~240v,看标注,我的96V就能用

网友:
宽电压的80多伏就能用,主要看主控能不能启动,启动后哪怕电压跌倒50伏都能维持。

网友B:
老款诺基亚的电动车48V可以用

网友:
试过48伏电动车能正常充电,估计输入电流要大几倍,耐流不高的容易炸

网友(2022-06-27):
试过48v可以输出,但是电流会下降,你问什么决定输入电压那看你是插在中国插座上还是插在美国插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款诺基亚的电动车48V可以用

这都能想到,你是怎么想到把220v输入的诺基亚充电器接到48v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