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2口自动打印共享器

楼主(2022-01-29):
2口自动打印共享器
2台电脑共用一台并口打印机,无需按键切换,自动按指令打印,适用多种打印机。
产品参数:
使用方式:无需按键切换,自动按指令打印
外壳:塑盒

网友A:
检测并口特定针脚的电平信号再控制电子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并口特定针脚的电平信号再控制电子开关?

74hc244
74HC244是一款高速CMOS器件,74HC244引脚兼容低功耗肖特基TTL(LSTTL)系列。 74HC244是八路正相缓冲器/线路驱动器,具有三态输出。该三态输出由输出使能端1OE和2OE控制。任意nOE上的高电平将使输出端呈现高阻态。 74HC244与74HC240逻辑功能相似,只不过74HC244带有正相输出。
中文名74hc244外文名74hc244缓冲类型非反相封装类型SOIC针脚数20
目录
1 简介
2 功能
3 使用说明
4 基本
5 应用电路
简介编辑 播报
八同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功能编辑 播报
如果输入的数据可以保持比较长的时间(比如键盘),简单输入接口扩展通常使用的典型芯片为74HC244,由该芯片可构成三态数据缓冲器。74HC244芯片的引脚排列如概述图所示。
由于AT的51系列单片机一般用并口进行编程,理论上可以直接用单片机的几根I/O口接并口线,但如果电路板没做好,可能会连带把计算机并口烧坏,所以要加个74HC244芯片隔离一下。
使用说明编辑 播报
74HC244芯片内部共有两个四位三态缓冲器,使用时可分别以1G和2G作为它们的选通工作信号。
当1G和2G都为低电平时,输出端Y和输入端A状态相同;当1G和2G都为高电平时,输出呈高阻态。

网友:
以前不错的产品,现在没有并口了。

网友:
并口…交换机

网友:
并口打印机?现在都是USB或者网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