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动工具电池

楼主(2022-01-29):
对电动工具不是很了解,这是什么接口电池!功能正常,控制板上有热敏电阻,就是没有看到MOS管!

网友:
我有个手电钻就用这种电池,送不?外壳也行

网友:
有些保护板上是没mos管,只检测电池参数,控制的mos管在主机上

网友:
蓝标,中国驰名商标

网友:
我说我看到了mos管,负责充满断开的

网友:
像威克士小脚电池接口

网友:
杂牌的也就仿那几款牧田款最多,这个有点类似威克士的

网友:
这个是充电保护,放电应该是在机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