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SONY液晶电视亮度不能调

楼主(2022-01-29):
SONY的KLV-40V440A,开机什么都正常,就是亮度对比度调到100还是和开机一样,比较暗.今天拆开了看了下,没头绪,希望得到高人指点。哪块板子会造成这问题。

网友:
用灯管的有年头了吧?检查第二图那块板。

网友:
亮度,肯定是灯管驱动有问题啊

话说我家的也是这么大的老索尼,亮度从来不调,貌似是自动的

网友A:
灯管老化? 高压驱动有问题?

网友B:
排插座位置来个特写,背板也拍图一下。

网友C:
温度高那几片区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管老化? 高压驱动有问题?

灯管老化应该整体偏暗但可调,我这直接调了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插座位置来个特写,背板也拍图一下。

感谢关注,明天我拍了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高那几片区检查一下。

这几块我看了下应该不是高温,而是高压静电吸尘而变黑了,引脚上都是灰。

网友:
如果亮度是逐渐恢复的,或者有时亮度正常,那第一张图最上面那块逻辑板坏的概率最大。

网友:
家里的康佳,用了10多年了,很厚,应该是灯管的背光
还可以,没有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