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爸的红灯711-3收音机

楼主(2022-01-29):
爸妈结婚之前的吧,记忆中一直放在屋里最醒目的地方,一直听,我还没试机,看到左下角有根什么线断了。磁棒也断了根线,怕通电短路啥的。6管,铝壳包的是啥?

网友A:
楼主富二代啊,古人云:红灯一响,黄金万两!

网友:
话说这货把外壳扒了亮起来还真是红灯!

网友:
标准五灯收音机,很经典的一款产品

网友B:
貌似是调谐拉线断掉了

飞乐的喇叭声音如何不知道,老红灯的喇叭声音很甜的

这机子的喇叭个头不小,功率不大

网友:
铝壳包是中周,调谐线接上复位拉紧就可以了。天线线圈断线?原位接上。年代久远,就怕电容失效。

网友C:
好东西啊!

还带220V变压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啊!

还带220V变压器的!

电子管的,不带变压器真不好用

网友D:
还是电子管的,高档货啊,值得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电子管的,高档货啊,值得收藏。

成色太差了

网友:
那个年代机器上面还都是印英文字呢,啥意思呢。

网友:
以前也有一台不知道放哪了,好像还可以当个功放使用的

网友:
红灯711,电子管,值得收藏,好东西,不多见了。

网友:
-3是圆喇叭,-2,-4是扁喇叭吧??

网友E:
这东西市值几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市值几何?

200多随便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富二代啊,古人云:红灯一响,黄金万两!

穷人才会留着这东西了,200多块钱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调谐拉线断掉了

飞乐的喇叭声音如何不知道,老红灯的喇叭声音很甜的

对,线断了,可能因为指针生锈

网友:
铝壳是中周